DMA和CPU竞争总线的问题

楼主(2010-11-12):
#include "includes.h"
#define  SEND_DATA   (*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 0x31200000)
#define  SEND_ADDR    (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 0x31200000)

/*下面程序是通过DMA方式实现内存块到串口0的输出*/
void  APP_vMain(void){
     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*p = SEND_ADDR;
        int i;

        SEND_DATA = 0x41;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128; i++){
            *p++ = 0x41 + i;
        }

    /*Uart设置成DMA形式*/
    rUCON0 = rUCON0 & 0xff3 | 0x8;

    /****** DMA0 Initialize *****/

    rDISRC0 = (U32)(SEND_ADDR);
    rDISRCC0 = (0<<1)|(0<<0); //Src=AHB,Increment

    rDIDST0 = (U32)UTXH0;  // Tx FIFO address
    rDIDSTC0 = (1<<1)|(1<<0); //Dst=APB,Fixed;

    rDCON0 = (0<<31)|(0<<30)|(1<<29)|(0<<28)|(0 << 27) | (1 << 24) | (1 << 23) | (1 << 22) | (0 << 20) | (50);
        //handshake,Sync=APB,IntEn,   unit,   single,     dst=UART0,  HwReqMode,  NoAutoReload,Halfword,

    rDMASKTRIG0 = (1<<1);         //DMA0En
        while(1) {CONSOL_Printf("*");DelayLoop(10000);};
}
此程序的功能是通过DMA给串口发送数据  同时主程序中也在一个死循环里给串口发送数据.最后的DelayLoop(10000)延时长了无任何问题.若是延时时间比较短,DMA未传送完数据,势必会出现总线竞争 同时 串口也设置为了DMA传输方式.想请教各位大侠  延时时间比较短时,程序应该是如何执行的?多谢赐教

网友:
这跟DMA与CPU的竞争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    关键在于你的串口收发。
    延时时间短,并不是DMA没发完数据,而你的串口没发完数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位大哥 能不能给详细分析下执行流程?一开始DMA获得总线控制权 执行DMA传送 传完一次就释放总线 若下次请求来之前 就执行串口发送程序 发一*号  因发送缓冲区非空 则等待  上一字符发送完后又会产生DMA请求  此时程序要对串口缓冲区写*号  是响应请求还是怎么着  或是压根就不是我所说的这样执行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没理解DMA,就不要用DMA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上午老师讲了个DMA实验 做实验时发现结果跟预期不一样 想了好久想不通 才发帖请教 总不能说不会就不学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