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12V 7AH铅酸蓄电池的充放电问题

楼主(2010-11-12):
现有以下需求:
1、外部供电时,蓄电池停止供电,如果蓄电池电压偏低,则给蓄电池充电;
2、无外部供电时,蓄电池开始放电,但是放电到相应电压时,则自停止放电,以免损坏蓄电池。

放电切换电路 (原文件名:放电.jpg)
切换功能没有问题,但是放电保护有问题,如果负载电流过大,则在放电关闭的过程中,Q10会发烫,我分析原因应该是随着电池电压降低,3904开始慢慢处于关闭状态,C极的电压会主将上升,导致PMOS管的GS电压逐渐上升,P沟道逐渐减少,MOS的电阻逐渐增大,当负载电流大时,导致MOS管发热。

恒流充电电路 (原文件名:充电.jpg)
这个恒流充电电路也验证过,但是限流电阻RP1有点烫。
问题1:
铅酸蓄电池放电时,有没有更简单有效的方法?加比较器的方法无想过,但是可能不是很划算;
问题2:
这样恒流充电是否有问题?

网友(2011-07-05):
首先,外部电源电压超过电池电压的时候,两个电源并在一起供电(假设不考虑其它因素的话)是不会消耗电池的电的.
所以,供电回路切换一两只二极管搞定.
充电回路你用了两只CMOS管,我想你可以省掉一个MOS管,那个CMOS管的价格不会比运放低,并且你现在电路已经不简单,用运放或者比较器不会增加多少的零件.而且你不用担心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造成发热的问题.

修改原因:描述不清楚.

网友:
电池放电时,可以用TL431当比较器来控制mos管,电池电压用两个电阻分压后送431输入即可。

网友(2011-10-01):
回复 楼主:

回复 网友A:
电池放电时,可以用tl431当比较器来控制mos管,电池电压用两个电阻分压后送431输入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