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.4寸触摸彩屏51程序移植到AVR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,控制芯片是TL1763

楼主(2010-11-12):
在淘宝上买了2.4寸触摸屏,驱动芯片是TL1763,买回来一星期了,现在还没有头绪,这是商家链接http://trade.taobao.com/trade/detail/trade_snap.htm?tradeID=52803573425242这是商家给的资料:商家发的资料ourdev_597397UXF271.rar(文件大小:3.91M) (原文件名:彩屏专用程序.rar)
谁有51移植到AVR的经验请帮忙指点一下,这是里面的51配置资料,实在是不懂,望高手指点一下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REG52.H

Header file for generic 80C52 and 80C32 microcontroller.
Copyright (c) 1988-2001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, Inc.
All rights reserved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#ifndef _REG52X2_H_
#define _REG52X2_H_

/*  BYTE Registers  */
sfr P0    = 0x80;
sfr P1    = 0x90;
sfr P2    = 0xA0;
sfr P3    = 0xB0;
sfr PSW   = 0xD0;
sfr ACC   = 0xE0;
sfr B     = 0xF0;
sfr SP    = 0x81;
sfr DPL   = 0x82;
sfr DPH   = 0x83;
sfr PCON  = 0x87;
sfr TCON  = 0x88;
sfr TMOD  = 0x89;
sfr TL0   = 0x8A;
sfr TL1   = 0x8B;
sfr TH0   = 0x8C;
sfr TH1   = 0x8D;
sfr IE    = 0xA8;
sfr IP    = 0xB8;
sfr SCON  = 0x98;
sfr SBUF  = 0x99;

/*  8052 Extensions  */
sfr T2CON  = 0xC8;
sfr RCAP2L = 0xCA;
sfr RCAP2H = 0xCB;
sfr TL2    = 0xCC;
sfr TH2    = 0xCD;
/*  PHILIPS Extensions*/
sfr CKCON   = 0x8F;
sfr T2MOD   = 0xC9;
sfr IPH            =0xB7;
sfr AUXR    =0x8E;
sfr AUXR1   =0xA2;
sfr SADDR   =0xA9;
sfr SADEN   =0xB9;
/*  BIT Registers  */
/*  PSW  */
sbit CY    = PSW^7;
sbit AC    = PSW^6;
sbit F0    = PSW^5;
sbit RS1   = PSW^4;
sbit RS0   = PSW^3;
sbit OV    = PSW^2;
sbit P     = PSW^0; //8052 only

/*  TCON  */
sbit TF1   = TCON^7;
sbit TR1   = TCON^6;
sbit TF0   = TCON^5;
sbit TR0   = TCON^4;
sbit IE1   = TCON^3;
sbit IT1   = TCON^2;
sbit IE0   = TCON^1;
sbit IT0   = TCON^0;

/*  IE  */
sbit EA    = IE^7;
sbit ET2   = IE^5; //8052 only
sbit ES    = IE^4;
sbit ET1   = IE^3;
sbit EX1   = IE^2;
sbit ET0   = IE^1;
sbit EX0   = IE^0;

/*  IP  */
sbit PT2   = IP^5;
sbit PS    = IP^4;
sbit PT1   = IP^3;
sbit PX1   = IP^2;
sbit PT0   = IP^1;
sbit PX0   = IP^0;

/*  P3  */
sbit RD    = P3^7;
sbit WR    = P3^6;
sbit T1    = P3^5;
sbit T0    = P3^4;
sbit INT1  = P3^3;
sbit INT0  = P3^2;
sbit TXD   = P3^1;
sbit RXD   = P3^0;

/*  SCON  */
sbit SM0   = SCON^7;
sbit SM1   = SCON^6;
sbit SM2   = SCON^5;
sbit REN   = SCON^4;
sbit TB8   = SCON^3;
sbit RB8   = SCON^2;
sbit TI    = SCON^1;
sbit RI    = SCON^0;

/*  P1  */
sbit T2EX  = P1^1; // 8052 only
sbit T2    = P1^0; // 8052 only

/*  T2CON  */
sbit TF2    = T2CON^7;
sbit EXF2   = T2CON^6;
sbit RCLK   = T2CON^5;
sbit TCLK   = T2CON^4;
sbit EXEN2  = T2CON^3;
sbit TR2    = T2CON^2;
sbit C_T2   = T2CON^1;
sbit CP_RL2 = T2CON^0;

/*
                PxM0, PxM1
默认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0
强输出0                1
输入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0
开漏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1
*/
sfr P3M0 = 0xB2;
sfr P3M1 = 0xB1;
sfr P1M0 = 0x92;
sfr P1M1 = 0x91;
sfr P0M0 = 0x94;
sfr P0M1 = 0x93;
sfr P2M0 = 0x96;
sfr P2M1 = 0x95;

sfr BUS_SPEED = 0xA1;

#endif

网友(2011-01-26):
楼主如果只是嫌51没AVR快的话,大可不必,用STC12系列就行了,和AVR一样是单时钟/指令周期的,而且晶振能上到35M,就是35MIPS,AVR 5V的也才16MIPS。不过似乎没有硬件SPI和IIC。

网友:
PS:我买的也是这家店的开发板,这两天也正在研究彩屏,所以才搜索到这个帖子。开发板带的MCU是STC89C516RD+,11.0592晶振,有6T模式,速度确实快了一倍,但刷屏速度还是太慢,大约2-3秒,打算过完年买几片1T的STC12和32M晶振,速度应该能提到0.3甚至0.2秒。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隔行刷。

网友(2012-10-08):
谢谢,正需要这屏的资料,我从坏的MP4的拆下来的

网友(2013-09-26):
我和你买的是一家的屏,可惜我资料丢了
正需要那,真是太感谢了,此刻我已无法言语表达!我找了3天这个资料了!
真心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