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数控恒流源(0-500mA连续可调,负载输入电阻0-600Ω)

楼主(2010-11-12):
本人刚本科毕业,经验不足,学识有限。目前在一家小公司做电子(数字,模拟,电源,程序……都是一个人做),公司仅有我一个人做电子方面的(-。-!想找人请教都找不到人)。
现在做一个项目,需要如标题中所述的电源给一个略显容性的负载供电。
起先采用运放+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进行恒流,低压测试时除了有点发热问题不大,但一上高压(600Ω*0.5A=300V,最后直接使用市电整流滤波),场效应管发热厉害,很快因为温度过高损坏,相应电路跟着损坏。
后来,发觉是原理性错误,恒流时,负载电阻越小,场效应管上的压降越大,其功耗就越高………………极限时160W左右(-。-!)

现在改为,BUCK开关电源方式,目前设计如图(基本上仅是原理上的应用,希望热心网友可以帮帮忙,至少我不想一个人捣鼓,闭门造车太麻烦了)。
(未完,上传图片出问题,可能不是IE系列浏览器的问题)

楼主:
电路图 (原文件名:未命名.JPG)

未认证的用户不能编辑帖子,之前打的字没有了,我长话短说。

FAN7361 是场效应管高侧驱动  由MCU的16bit PWM控制,其②脚电位高低决定场效应管导通与否,REF是电流采样电阻,该电压送入同相放大器AD8603 放大10倍 之后送入AD转换器AD7910 将数据传回MCU 根据需要控制PWM占空比。
QEC1 是过流检测,当电流大于800mA时(额定500mA)强制拉低FAN7361 ②脚电压,切断电源(可恢复)。

楼主:
掉得好快了,补充 QE2 这个反相器  前面有个6n137  这个逻辑光耦默认输出高电平(上拉)

楼主:
我汗    没有人回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刚毕业就去设计这么大功率的电路,,,还是一个人摸索...

(⊙o⊙)…呃,我也不懂,帮忙顶一下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帮顶

楼主:
现在 找到的问题是  FAN7361  电路错了 但是不清楚 FAN7361是用什么原理制作的

1、里面集成一个隔离的DC/DC 然后加到场效应管 G极和S极?

2、但是Rboot 和Dboot 为啥要连接到Vb?

3、左侧和右侧的内部是否隔离?

4、或者,左侧供电和逻辑(②,③,④,脚)只起逻辑作用,右侧G极供电是由15V提供,但是为了防止电流倒灌用Dboot,但是15V和600V似乎是共地的,所以更不明白了……

网友(2010-12-13):
悲催了。。。
我想用用ad620。。。

网友(2011-02-19):
倒,是自举用的老大。这个都不知道。

网友(2014-09-10):
不知楼主这个项目是否已经完成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