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有用过IR2130S”的朋友请进,这次的问题比上次的问题要复杂多啦!

楼主(2010-11-12):
大家好!上次我在这里发了一个贴子,如下: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4356731&bbs_page_no=1&search_mode=3&search_text=lgh050706&bbs_id=9999
得到各大朋友的帮助,由其是“eggcar”
网友的帮助------在此感谢。但是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。就是偶然在输入端输入一个底电平的时候,而输出端没有高电平输出。这程情况产是经常出现,只是偶然有时候出现。请问在大家这是什么原因,是电源问题还是其它问题,请大家指点。谢谢!
以下是我的应用电路,请指点,谢谢!

网友:
标题有错别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标题有错别字

网友:
VCC  接一个电容试试 可能是数字电路瞬态变化,15V电源输出不够(可能性小)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vcc  接一个电容试试 可能是数字电路瞬态变化,15v电源输出不够(可能性小)

大哥你好!多谢你的回复!我明天试一下再上来报告。请问你能给你以前用的电路我参考一下吧!这个问题我已经搞了很久啦!

网友:
刚准备要睡觉又看见楼主了。。。多提供点信息吧,这个偶然输入的低电平是指一个脉冲?频率?脉宽?是高端无输出还是低端无输出?fault有没有变低电平?有没有可能是死区没控制好偶然电流过大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刚准备要睡觉又看见楼主了。。。多提供点信息吧,这个偶然输入的低电平是指一个脉冲?频率?脉宽?是高端无输出还是低端无输出?fault有没有变低电平?有没有可能是死区没控制好偶然电流过大了?

大哥!我想先确定一个问题先!IR2130S这个芯片对静电要求是不是很高啊!我不知道是不是芯片被我在焊接的时候静电搞坏了!事情是这样的:有块新的板子,本来是好的,但是我昨天用焊铁轻轻搞一下之后今天又不行了!fault出现了一个低电平!所以我想确定一下这个问题先!

楼主:
今天我在一台可以正常工作的IR2130S电路中测试过。那个电路输入端口本来默认为高电平(HIN1~3,LIN1~3),但是我用一根线去短路到死(相当于输入低电平),但是却发现只有LIN1~LIN3输入低电平的时候,LO1~LO3有相应的高电平输出。而HIN1~HIN3输入底电平却没有任何的反应。所以我怀疑是我根本还没有明白IR2130S时序的问题。

我的理解是这样的:从下面的时序图中,端口的初始化为“1”,而不管在什么时候对端口输入低电平(HIN1~3,LIN1~3)。而输出端口就会有相应的高电平输出。请大家告诉我,这的正确操作时序是如何!!!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控制HON1~3。谢谢!

IR2130S时序图 (原文件名:ourdev_593796O5IKS9.jpg)

网友:
高端是自举电路输出,电平不能常高,你用脉冲试试

楼主:
大哥!你是说输入端(HIN1~3)不能常高还是输出端(HON1~3)不能常高啊!

楼主:
这个问题再搞不定就完蛋了!这次大哥你一定要帮我一下啊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输出端上自举电容存储的电荷有限,不能维持高电平太久,你用一个几十k占空比1:1的脉冲驱动看看有没有输出

楼主:
但是这样的!我测的那个电路的时候,它的输入端全端为高电平(HIN1~3),而输出端(HON1~3)就会为高电平!大概是12V左右。在输入端怎么输入低电平,输出端都没有反应(始终为高电平)!

楼主:
我想问一下大哥!如果我用6个10K的上拉电阻将输入端(HIN1~3,LIN1~3)上拉为高电平,那么输出端是不是默认为低电平(HO1~HO3,LO1~LO3)。是不是这样啊!

网友:
注意Lin与对应的Hin的电平不可同时为低,就是上下两管不可同时导通,否则无输出。还有,正常情况下HIN输入高电平HO绝对不会是高电平,要么片子烧了要么电路焊错了

楼主:
这样!那就是说,我上接为高电平的时候,全部应该为低电平了是吗!

楼主:
你一般什么时候在线!

楼主:
大哥!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的连接有没有错吧!的确我用万用表测到HO1~HO2是同时有13伏几的高电平!

网友:
你测得是对哪个点的电压?要是对地电压那就对了。。。一定注意高端是自举电路,输出的电压是Vgs,是mos管栅源电压,不是栅极对地电压!

楼主:
多谢大哥指点!现在可以啦!紧输入一个电平是不行的,只能输入脉冲才可以!谢谢大哥!

网友(2014-07-03):
你好,我有ir2130的问题想请教  我也是用ir2130驱动无刷直流电机  现在三对mos管前两对可以正常导通  第三对总烧坏,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是因为HO3和LO3的不是互补波形而是相同波形,但是我从HIN3和LIN3输入时确实是互补波形的,IR2130不是反相负逻辑控制吗,再检查发现原来HIN3和HO3输出波形一致并不是负逻辑,所以导致上下开关同时导通就烧了,我换了3块ir2130了,现在不知道是我的设置有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  求帮助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