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怎样LM2596构成的负电压的负载能力得到提升?

楼主(2010-11-12):
菜鸟求高手指导:
我想设计一个-18V的开关电源,用的是LM2596-adj,R1=1.1K,R2=15K, 电路图参考下图

我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:

结果是能产生-18V的电压,然而负载能力太小,LM2596-adj的资料上说可以产生18W左右的负载,我只产生0.75W的负载,更大就烧坏芯片了。请教下怎么做能把负载能力提升。谢谢了!

楼主:
前面用LM2596-adj做了一个+18V的电源,负载可以达到18W以上,电路图如下图所示:

楼主:
在电路调试过程中发现负载逐渐往上加,不会烧坏管子,于是电路做下图修改,然而结果还是一样,负载稍微大了,上电就烧管子。

网友:
L1 是怎么求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根据LM2596的参数选择的。

我的输入Vin=22V,Vout=18V,求出的ET=16.41
根据下面表格,可得L=47uH

网友:
难道是山寨的?启动电流大就烧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难道是山寨的?启动电流大就烧了?

开关电源启动电流大是很危险

网友:
1、FSP3023:28V,1.4MHz,1.5A,可以直接替换MP2359,
2、AS1301:输入电压可以达到6.5V,输出最大电流为800mA,1.5MHz省略一个肖特基。一般用于5V转3.3V,工作电流可以达到600mA。
3、LSP5502:可以直接替换MP1482, 与MP1410 PIN TO PIN
4、SCA2575:可以直接替换IA171。省掉一个电阻。
5、AP1701EW:与MAX809 PIN TO PIN,可以直接替换。目前在安防上,客户使用的是2.73或2.93V。
6、AS3145:红外灯驱动,恒流。可以用于红外摄像机。
7. MC34063
深圳市深南中路3037号南光捷佳大厦805室
                  E-mail:  1042065621@QQ.com
TEL: 0755-82660121  FAX: +86-755-81798864
联系人:梁先生 电话:13622396627

网友(2011-11-18):
输入输出压差太大了,资料上说的最高电压是40V,即是1-3脚电压不超过40V,你的已经到这么高了,不烧才怪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是1-2吧?你应该是是正解,次要因素是IC不是正品。

网友(2012-05-05):
可以请您解释下电路原理吗,我也在做LM2596的负电源,可就是感觉原理不懂,这个芯片资料上是原理图,我想知道它的输入应该怎么接啊,电路的地线是哪个?输入的负极,还是输出那个,刚我看见您的是把芯片的3脚接到输出那里就更不懂了,请您帮下忙好吗?谢谢!

网友(2014-05-28):
对于13楼的负电压电源电路:

D3的作用是防止上电瞬间Cin导通,输入正电压直接出现在输出OUTPUT中。

D1的作用是防止断电后Cin迅速放电,导致Cout的暂存电压反向加到LM2596的1、2脚,引起芯片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