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春风大哥请教一个用89C52设计数控电源的电流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10-11-12):
春风大哥 小弟有一很着急的问题想请教 我想做一个数控的电源 对于电压的控制显示部分已经做好 但是电流的现实与控制部分却难以下手下面是我的原理图

1602显示部分 (原文件名:LCD.jpg)

键盘控制部分 (原文件名:矩阵键盘.jpg)
我想用键盘输入数字显示在1602上 同时也是电源输出端的输出数值

电流的控制与显示部分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我明白需要一个A/D转换 可是怎么才能显示电流呢 请指教

楼主:
我用的开关芯片是LM2596ADJ 数字电位器用的是ds1867

网友:
加一个采样电阻  采集上面的电压  目前我知道的最好的办法

网友:
电流需要一个采样电阻,将电流转换成电压,通过adc来读取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问能不能具体的指导一下

网友:
LZ春风休息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明天回答也行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4387010&bbs_page_no=1&search_mode=3&search_text=xivisi&bbs_id=9999
可以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