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LM3S系列bootload修改项。

楼主(2010-11-12):
手上有片lm3s3826,是C1版本,FLASH前4K是补丁程序,不能擦除。所以将IROM1的起始地址都改为0x1000,程序下载后,晶振不起振。另bl_config中FLASH_PATCH_COMPATIBLE 项是否要打开?

楼主:
怎么没人给回复呀!大家都不没碰到这问题吗?自己先顶一下。

网友:
没用过C1版本的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!

我用A1版本的,bootloader下载到0X00正常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按说明设置晶振还是不起振。上传手册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97737LE34VQ.pdf(文件大小:625K) (原文件名:HelloM3_HelloM3应用笔记--TI M3 Tempest C1版本编程说明.pdf)

网友:
默认上电使用的是内部晶振,需要设置时钟系统使用外部晶振,外部的才会起振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是解锁的,解锁的就从0开始,没解锁的从0x1000开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