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PROTEUS中用PNP三极管驱动数码管好像有问题,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10-11-12):
想用PNP管驱动6个数码管,每次只点亮一个管,可是运行时有时点亮了一个,有时点亮了2个,有时点亮了3个........,在实际电路板上运行正常,非常郁闷,这是不是PNP的一个BUG,在用NPN驱动数码管时不存在任何问题,请高手指点.

运行效果图 (原文件名:效果图.JPG)

楼主:
有没有人碰到类似的问题,是如何解决的?

网友:
PNP管的应用电路设计不当,不论仿真中还是实际电路中,不能实现可靠关断。
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,本网站已经多次讨论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在每个三极管BE极接个电阻试试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是因为数码管的模型为数字模型,只要有高低电平就可以点亮,不涉及到模拟的电流问题。相信设计者也是考虑到仿真运行速度和效果才这样做的。如果该模型是模拟模型,不就可以调节亮度了吗?那就相当于软件发光二极管模型,(不过库中的发光二级管模型有模型选择,是模拟模型还是数字模型,由设计者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)那样扫描起来运行效果及速度可想而知!解决你的问题,需要在PNP的C极接下拉电阻,防止有漏电流!

网友A:
http://cache.ourdev.cn/bbs_upload234124/files_29/ourdev_560795KY3IXR.rar

楼主:
感谢7楼的,7楼提供的仿真模型确实可以使用,有一个问题想请教:S8550模型在模型库中找不到,请问是自己制作的,还是怎么添加进去的。我换了其他的PNP的管子还是不行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自己为了和实际的硬件统一胡乱编辑的,不能当真正的三极管使用,只是为了完成扫描功能做开关使用!

网友(2019-10-30):
引用 楼主:
感谢7楼的,7楼提供的仿真模型确实可以使用,有一个问题想请教:S8550模型在模型库中找不到,请问是自己制 ...

http://cache.ourdev.cn/bbs_uploa ... ev_560795KY3IXR.rar
这个链接失效了。可以重新上传一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cache.ourdev.cn/bbs_upload234124/files_29/ourdev_560795KY3IXR.rar

链接失效了,可以重新上传一下吗?

网友:
第一张图接法仿真运行效果不正常。

改成下图接法,将三极管倒置使用仿真运行效果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