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教高手,如何判斷自已的電腦被公司網管監控,例如監控QQ或阿裡旺旺的聊天記錄???

楼主(2010-11-12):
如題?????

网友:
自已用3G上网

网友:
干掉系统自己重装一个系统。目前还没有不需要客户端的监控软件。局域网监控软件只能抓到QQ号,但是看不到聊天记录。

网友:
想问下,虚拟机用另外一个IP,网管能查到是哪台PC吗?

网友:
能,因为他知道你在交换机的哪一个口上。

网友:
我们公司的的网管软件可以监控到你的QQ的聊天记录,收发的邮件,工作时间手机没有信号

网友:
qq采用加密算法传输数据,网管软件应当不能知道聊天记录,ls可能是被安装木马啦

网友:
自己将干净的系统c盘做成硬盘镜像,然后存放在U盘,
用GRUB4DOS-0.45a20101001后最新版虚拟启动,就可以防止被种木马。

网友:
唉,躲不掉的,可以在T讯服务器查到你的记录的。

网友:
话说前几天我将公司电脑的杀毒软件关了(PC太烂,杀软占了四分之一的内存),今天就打电话过来,说查到我的电脑上网没杀毒软件,限期3天解决,否则断网。没办法,乖乖地重新开了它

网友:
不可能查到qq的聊天记录,这个记录是qq机密传输的,除了qq,别的软件都不能破_解出来的

网友:
没办法的

你看一下 那种软件原理就知道了。

一般都要一台端口镜像交换机的。

根本不用在你电脑上装任何东西。(当然这种方式,屏幕 不能监控)
但所有的上网行为 都逃不了。

网友:
现在有种QQ聊天监控软件,在你第一次登陆时会返回登陆地点异常信息并要求修改密码~
接下来的事情,!@¥@¥@%%¥#%

网友:
不提公司软件也罢,,,

本来一个X201I,性能不错的说,,装上公司软件就老牛拉破车了,,

不知道公司软件开了多少后门,还不让装别的杀软件,因为除了公司指定杀软,其它的会检出很多的木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