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MCU和NRF24L01都处于睡眠状态,是否可以通过另一个NRF24L01模块的无线电信号唤醒?

楼主(2010-11-12):
MCU和NRF24L01都处于睡眠状态,是否可以通过另一个NRF24L01模块的无线电信号唤醒?
如果可以给小弟解释一下怎样设置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看看NRF24L01手册上有没有WOR功能.

WOR - wake on radio

楼主:
NRF24L01手册上没有WOR功能,那么是不是就不能实现睡眠状态的通过无线信号唤醒?
好像CC2500有这个功能。。。

网友:
解决了吗,碰到一样的疑问!

楼主(2010-12-24):
回复 网友A:

nRF24L01没有WOR功能,能调整MCU的SLEEP时间,来定时开启nRF24L01,这样也可以减少耗电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