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rm高手一个问题???关于arm复位后不能正常启动。请各位前辈、高人支招。不胜感激

楼主(2010-11-12):
芯片lpc2214
外接两片ram  但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还没有用到外部ram
现象:使用JTAG将文件烧入片内  开机能够正常运行。但只要使用复位对arm进行复位(包括看门狗复位) arm就会死掉
外接信号一切正常,有的板子行 有的板子不行  有的板子放一段时间不行

在网上找了一下  找到可能的原因,大概意思如下:
电路设计问题。BOOT0和BOOT1两个引脚在芯片启动的时候都处于低电平,使ARM从BANK0上去加载程序,但真正的代码是放在内部flash,导致启动失败。

于是乎我采用一下方法测试:
在复位的时候我把BOOT0和BOOT1直接短接到3.3v   芯片就能够正常复位。我以为一切ok了
但是但是。。  我把芯片用1k或者10k的电阻拉高的时候  芯片不能够正常启动  难道是我用的电阻太大了,不可能吧

请各位高手支招!!!

后面附上资料截图:

网友:
量一下BOOT0和BOOT1对地的电阻。

楼主:
阻值很大  上M

难道就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