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MC55 启动不了的原因

楼主(2010-11-12):
请教 MC55 启动不了的原因
LPC2106中P0。24带内部上拉的标准I/0口, 我用P.024经过三极管NPN控制MC55的启动,但启动不了  而采用飞线换用别的P0.7口就能正常启动。
经检查发现P0.24内部有拉电阻,请教各位大侠通过修改程序有什么解决办法啊?
     IO0DIR&=~EMERGOFF;        //设置EMERGOFF为高阻态;
     IO0DIR|=IGT;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GT为输入;
     IGT_OFF();         //高阻态;
     sys_msleep(20);
     IGT_ON();         //拉低100ms以上
     sys_msleep(150);
     IGT_OFF();        //高阻态
     sys_secsleep(1);

这是采用MC55用P0.7口的启动时序,能正常启动!   如何修改程序使采用P0.24也能正常启动啊

网友:
直接输出电平吧
后面都加三极管了,不用高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