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习fpga需要一台什么配置的电脑

楼主(2010-11-12):
我用的一台笔记本,最近在学习xilinx的fpga,用的ise 10.1,感觉综合,生成下载文件都比较慢。曾经试着用过12.3,那个慢啊,简直就没法用。想请教各位高手,在校学生学习fpga,做一些比如数字存储示波器啊,逻辑分析仪啊,语音回放等一些工程,参加一些电子竞赛什么的,什么样的电脑配置可以让一个工程编译,综合,一直到下载到器件里面去都很快的完成?比如说在20多秒就完成。我现在的这个笔记本是06年的机子,迅驰二1.73G,二级缓存2M,1G的内存,运行一个很简单的只有30行语句的分频器,都需要将近90秒才能生成下载文件,要是再大一点就更不用说了。我想去配一台台式机专门跑这个,用这个老笔记本真是很慢。

网友:
i7 + 4G DDR3,与P4 3G相比,可以节省超过一半的时间,当如果要20秒完成,建议你去学单片机,不要折腾FPGA了。

网友:
短时间内不要指望ISE有太快的速度,bitgen完全是以文本方式处理位流,快不了

楼主:
呵呵,单片机我已经学了。我只是想知道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一台好点的电脑能节省多少时间。

网友:
单核P4 6分钟综合完成的工程,换E5500 1分钟完成

楼主:
另外,补充一下,用AMD的CPU如何?我发现AMD的cpu在有些软件上不兼容。不知道ise是否会与这方面的问题?

网友:
能用没啥大问题。

网友:
我用P3 800  256M 一样用得挺爽的

网友:
能稳定跑就行,学习用别折腾了
又不搞项目
之前办公用联想的台式机M2700,一连XDS560就喜欢自动重启
后来发现R400也是一个德性,一连仿真器跑起来就喜欢蓝屏
从此对电脑要求就是不莫名其妙自动重启的就是好电脑,对联想深恶痛绝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我用的一台笔记本,最近在学习xilinx的fpga,用的ise 10.1,感觉综合,生成下载文件都比较慢。曾经试着用过12.3,那个慢啊,简直就没法用。想请教各位高手,在校学生学习fpga,做一些比如数字存储示波器啊,逻辑分析仪啊,语音回放等一些工程,参加一些电子竞赛什么的,什么样的电脑配置可以让一个工程编译,综合,一直到下载到器件里面去都很快的完成?比如说在20多秒就完成。我现在的这个笔记本是06年的机子,迅驰二1.73g,二级缓存2m,1g的内存,运行一个很简单的只有30行语句的分频器,都需要将近90秒才能生成下载文件,要是再大一点就更不用说了。我想去配一台台式机专门跑这个,用这个老笔记本真是很慢。

算了,换电脑还不如换片子,改用QUARTUS吧,速度快点。呵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用p3 800  256m 一样用得挺爽的

这样也行啊,看来你是来打酱油的。

网友:
当前主流配置就行了。再快也快不起来

以前买的电脑跑一个软件很轻松
这个软件升级了,有这个电脑跑有点费劲了。

然后换当前的主流配置跑这个软件很轻松,
这是为什么呢。

网友(2011-08-03):
我的吗呀,quartusII俺都觉得够慢的啦

网友:
换台好机器,能省不少时间。我现在用的FPGA开发台式机配置是:
CPU:  Intel 32纳米 酷睿i7 四核处理器 i7 2600K盒装(默认3.4G,超频至4.4G)
内存: 芝奇DDR3 2133 8G(4G×2条)台式内存F3-17000CL9D-8GBXLD(默认1600,超频至2133)

win7评分如下:

网友:
呵呵,笔记本编译FPGA最需要的是耐心,建议楼主不是迫不得已最好别用笔记本干这个,笔记本编译单片机、ARM都感觉不出怎么慢,但编译FPGA就真是练耐心了。

网友:
一定搞一个配置高一些,尤其是跑系统级的仿真,否则等待的时间会让人CRAZY。

网友:
FPGA对计算机硬件要求较高,因为综合、映射、布线需要很高的频率和内存。
也和你用的FPGA容量大小和你写的代码有关
50K LUT以上,等个半个小时很正常
你的这台笔记本,把内存加大,应该100K lut下的FPGA都可以应付

网友:
CPU得双核吧,内存最好大点,因为在做设计时不会只用一个软件的,eda的软件都挺耗内存的。

网友:
一般的就够了

网友(2012-02-10):
耐心等吧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