懂算法的进,请问ARM926EJ-S处理器在做姿态融合算法这方面的能力怎么样?

楼主(2010-11-12):
能支持到什么程度的算法呢?谢谢~

网友:
我的AR.Drone里用的就是ARM926EJ-S处理器, 跑的Linux操作系统.

其传感器姿态融合算法包含了:
1) 3轴陀螺仪
2) 3轴加速度计
3) 超声波高度计
4) 下方摄像头视觉识别 (锁定地面目标悬停)

处理器自带4个PWM单元.

另外还有WiFi视频(压缩)传送(前方摄像头FPV).
USB口, TTL串口.
CPU还可以胜任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么具体有哪些算法?能简单介绍介绍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是四轴新手,听说德国的算法都是开源的,那么我该到哪里去找这些开源的算法资料呢?多谢前辈指导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厉害

网友(2011-12-04):
请问:MAPGPS ,
AR.drone的控制算法代码开源么,谢谢:)

网友:
估计什么东西到国内,改改该保密了,呵呵   ARM926EJ-S 我比较熟悉,消费类电子用的很多,功能也比较不错,性价比还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