德生收音机,型号太多,请推荐个,多谢

楼主(2010-11-12):
型号太多了,不知从何选起,送老爸的,不需要听中波,短波,能听国内的FM就行了,数字式记忆与选台的,最好是内置锂电的,价格200左右,请推荐,多谢。

网友:
我用的PL310,蛮不错的,扫描好后调台很方便,听FM的效果也是最棒的。不过就是没啥好听的广播节目,目前主要用来看室温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用的pl310,蛮不错的,扫描好后调台很方便,听fm的效果也是最棒的。不过就是没啥好听的广播节目,目前主要用来看室温。
多谢回复,据资料介绍这款机是采用DSP技术,不知在小县城收听效果跟传统技术的机型比是否有劣势?

PL-310功能简介:

  ● 本机采用美国SILICON LABS si4734数字信号处理(DSP)芯片,对模拟调频/调幅广播信号进行数字化转换,并利用现代软件无线电原理对其进行处理和解调,极大地提高了接收灵敏度、选择性、信噪比和抗干扰能力。
  ● 可接收调频立体声、短波、中波、长波,实用功能多,操作简便,非常省电。
  ● 调频接收频率范围可设置接收87~108MHz、64~108MHz(接收部分校园广播)、76~108MHz(日本制式)或87.5~108 MHz(中国、欧美制式) 。
  ● 可设置调幅中频带宽(1~6kHz)。
  ● 设有调频/短波外接天线插口。
  ● 具有非常实用的多功能数码调节旋钮,可用来调整时间、调节频率、选择地址等。
  ● 六种选台方式:手动搜索电台频率、直接输入频率数字、手动搜索预存电台或直接输入预存电台地址数字、自动搜索浏览电台频率、自动搜索浏览已存储的电台。
  ● 可手动、半自动、全自动(ATS)储存多达500个电台频率,其中调频/中波/长波各可存100个、短波可存200个频率。
  ● 多功能显示屏:可显示电台频率、信号强度/信噪比、温度、电池电量等内容。
  ● 采用优质纸盆喇叭,音质柔美耐听。
  ● 随机附送德生为DSP收音机特制的优质E402型耳机,你可尽情地享受最优质的调频立体声广播节目
  ● 12/24小时制时间可选,设有定时广播、蜂鸣闹醒功能,您可以定时开机,收听预先存储的电台,并可设定在1~90分钟内自动关机。
  ● 具有智能睡眠自动关机功能(1~120分钟)
  ● 使用3节R6(五号)电池供电,你也可以另外选用镍氢电池(另选件)供电,并采用通用的USB插口对电池进行智能充电。
邮购价格:228元/台

网友:
现在的广播成性病广告啦。。。
买个网络收音机可能好些~

网友:
德生性病肝炎广告机。

网友:
FM还是有很多可以听的,比如音乐之声等,相对低档次的广告少些,没有那些卖药的,肝炎的,一般都是彩信的,汽车的广告

要一次到位,就买今天出的PL660吧,含有航空波段,ssb,可以收听飞机与塔台的通信(靠近机场)

网友:
没啥好听的。小喇叭听不清的。不差钱上那个1K5的。

网友:
BCL3000,操作钮大,字体大,FM音质不错。4借一号电池能用一个月,还能直接插220V

网友:
在用pl600,效果是不错,但是那个耗电太厉害,自带的充电电池也不好 只能固定用,连在室内移动也不方便

ssb也没有什么用,正经电台加室外天线都是噪声,收音机听纯属折磨耳朵

建议买锂电池型号的

刚看了下 德生的PL360 还不错,见过真机,可惜是3节电池的

建议 凯隆的 D95L
http://www.kchibo.com.cn/proshow.aspx?id=234

我给老爸买了d220了 性能不错,可惜用7号电池的,对于我老爸那种天天收音机开8个小时的人来说 费用太高了
一直闲置,用我灵通6100对讲机听,至少是锂电池的,早知道我就买D95L了

D220就是数字的,除去操作不说,灵敏度 选择性比传统好,音质稍差一点,但是听PL360貌似音质不错,估计是

便宜的原因

网友:
个人建议去买乐信的那个RP2100

楼主:
多谢各位的推荐,PL660,BCL3000,PL360我都看了,德生主页PL系列机器比较多,看来是主打,暂决定在这些型号里面挑,另外别牌子的就不考虑了,因为从中学开始就有德生情节,呵呵,还是感谢chenerbox与wwwdege朋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