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裸机编程流程

楼主(2010-11-12):
大家好!我用的是友善之臂mini2440的板子,现在先打算裸机编程。我的步骤是:用nor flash 方式打开开发板,超级终端里面出现一系列文字,选d (下载),然后打开DNW 用USB下载bin文件进去。我抄了官方的启动代码,用了里面的init.s  ,自己改写了main函数。编译成功了。但是程序烧进去却没有想要的结果。网上查了很久,ADS那里设置应该没有问题了。望高人指教 !!!
下面是简单的点灯函数
#define rGPBCON  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long *)0x56000010)
#define rGPBDAT  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long *)0x56000014)
//#include"2440addr.h"
void Main()

{//int  x;
// rGPBCON = 0x155555|0x01;

    rGPBCON = 0x00005000;    // 设置GPB6为输出口, 位[13:12]=0b01
    rGPBDAT = 0x00000000;    // GPB6输出0,LED2点亮
}

网友:
你的代码只是点灯,事实上实现这个目的完全用开机默认的配置就能正常运行,也就是说你只需要建个汇编然后从汇编跳转到c就行了

网友:
这也算裸机?

网友(2012-04-13):
我正需要解决这个同样的问题哈。

网友:
同问这样的问题,我的QQ也是这样

网友:
我觉得楼主ADS那里设置应该有问题,我也是在ADS设置里花了很多时间,你可以下载天嵌的《裸奔三部曲》照着里面附录ADS设置一章来设置,可能解决不了你现在的问题,但肯定能解决潜在的问题。你可以在我的帖子中下载。http://www.ourdev.cn/thread-5462341-1-1.html

网友:
还是使用linux下arm-linux-gcc编译好。
crt0.S
@ File:crt0.S
@ 功能:通过它转入C程序
@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.text
.global _start
_start:
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0x56000010     @ WATCHDOG寄存器地址
            mov     r1, #0x0
            str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@ 写入0,禁止WATCHDOG,否则CPU会不断重启

            ldr     sp, =1024*4         @ 设置堆栈,注意:不能大于4k, 因为现在可用的内存只有4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nand flash中的代码在复位后会移到内部ram中,此ram只有4K
            bl      main                @ 调用C程序中的main函数
halt_loop:
            b       halt_loop

led_on_c.c
#define GPBCON  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long *)0x56000010)
#define GPBDAT  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long *)0x56000014)

int main()
{
    GPBCON = 0x00000400;    // 设置GPB5为输出口, 位[11:10]=0b01
    GPBDAT = 0x00000000;    // GPB5输出0,LED1点亮

    return 0;
}
Makefile
led_on_c.bin : crt0.S  led_on_c.c
        arm-none-linux-gnueabi-gcc -g -c -o crt0.o crt0.S
        arm-none-linux-gnueabi-gcc -g -c -o led_on_c.o led_on_c.c
        arm-none-linux-gnueabi-ld -Ttext 0x0000000 -g  crt0.o led_on_c.o -o led_on_c_elf
        arm-none-linux-gnueabi-objcopy -O binary -S led_on_c_elf led_on_c.bin
        arm-none-linux-gnueabi-objdump -D -m arm  led_on_c_elf > led_on_c.dis
clean:
        rm -f led_on_c.dis led_on_c.bin led_on_c_elf *.o

适修改后,直接把.bin文件烧写到flash里可以直接运行。强烈推荐一本书:《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》韦东山。我现在也正在学习S3C2440裸机编程。希望以后可以多多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