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侠 关于Verilog中 小数的乘法运算: reg[7:0] t; t*0.125={t[7],t[7],t[7],t[

楼主(2010-11-12):
请教
reg[7:0] t4;

t4*1.625= t4*(1+0.5+0.125) = t4 * 二进制的(1.101)

那么怎么等于 t4+{t4[7],t4[7:1]}+{t4[7],t4[7],t4[7],t4[7:3]} ??? 不理解{t4[7],t4[7:1]}+{t4[7],t4[7],t4[7],t4[7:3]} 新手望前辈指点!

看的是个fir滤波器的例子
http://www.eefocus.com/book/08-01/328831276058786.html
源码:
module fir(clk,x,y);
input[7:0] x;
input clk;
output[15:0] y;
reg[15:0] y;
reg[7:0] tap0,tap1,tap2,tap3,tap4,tap5,tap6,tap7,tap8,tap9,tap10;
reg[7:0] t0,t1,t2,t3,t4,t5;
reg[15:0] sum;

always@(posedge clk)
  begin
        t0<=tap5;
           t1<=tap4+tap6;
           t2<=tap3+tap7;
           t3<=tap2+tap8;
           t4<=tap1+tap9;
        t5<=tap0+tap10;

           sum<=(t1<<4)+{t1[7],t1[7:1]}+{t1[7],t1[7],t1[7:2]}+{t1[7],t1[7],t1[7],
        t1[7:3]}-(t2<<3)-(t2<<2)+t2-{t2[7],t2[7],t2[7:2]}
        +(t3<<2)+t3+{t3[7],t3[7],t3[7:2]}+{t3[7],t3[7],t3[7],t3[7],t3[7:4]}
        +{t3[7],t3[7],t3[7],t3[7],t3[7],t3[7:5]}
        -t4-{t4[7],t4[7:1]}-{t4[7],t4[7],t4[7],t4[7:3]}
        +{t5[7],t5[7:1]}-{t5[7],t5[7],t5[7],t5[7],t5[7],t5[7:5]}
        +(t0<<7)-((t0<<2)<<2)-(t0<<2)+{t0[7],t0[7:1]}
        +{t0[7],t0[7],t0[7:2]}+{t0[7],t0[7],t0[7],t0[7],t0[7:4]};

        tap10<=tap9;
           tap9<=tap8;
           tap8<=tap7;
           tap7<=tap6;
           tap6<=tap5;
           tap5<=tap4;
           tap4<=tap3;
           tap3<=tap2;
           tap2<=tap1;
           tap1<=tap0;
           tap0<=x;

        y<={sum[15],sum[15],sum[15],sum[15],sum[15],sum[15],sum[15],sum[15:7]};
  end
endmodule

网友:
t*0.125={t[7],t[7],t[7],t[7:3]}

t*0.125 = t/8 = t>>3;

t为有符号数,所以是带符号右移,于是t>>3 ={t[7],t[7],t[7],t[7:3]}

之所以这么些就是为了节省资源,提高频率

网友:
LZ得好好补补 补码 的知识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大侠,太速度了。。。

自己试了试 现在差不多明白了

以 -4*0.5 为例
-4的原码:1000 0100B  补码:1111 1100B
-4>>1=0111 1110
而符号位不能变 应用原来的位代替
1111 1110B 的原码 1000 0010B =-2

再次表示感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见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