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1单片机和CPLD通信的问题

楼主(2010-11-12):
最近学校实验室要做一个电梯控制模型,我单片机老师交给我做,我用的是51+CPLD。CPLD做IO扩展和发脉冲用,为了使51和CPLD通信,据站内网友推荐用了一片74ALVC164245。但是昨天板子做回来后焊好一测试,发现速度很慢。具体连接就这样,两边电阻是限流的。
左边直接连CPLD的I/O,右边直接连接51的I/O。但问题是51的IO口仅仅做简单的电平跳变,74ALVC164245另一边根本反映不过来。比如说51这边LED_CLK每1秒电平改变一次,74ALVC164245的1A1引脚还可以测出电平变化。但是如果LED_CLK每0.3秒电平改变一次的话,74ALVC164245的1A1引脚就一直是低电平了,不变化了。请高手们指教一下,看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试试DIR接3.3V。会不会芯片本身质量有问题啊?换个原厂的试试?

网友:
5 V tolerant inputs/outputs for interfacing with 5 V logic
Wide supply voltage range:
3 V port (VCCA): 1.5 V to 3.6 V
5 V port (VCCB): 1.5 V to 5.5 V.
CMOS low power consumption
Direct interface with TTL levels
Control inputs voltage range from 2.7 V to 5.5 V
Inputs accept voltages up to 5.5 V
High-impedance outputs when VCCA or VCCB = 0 V
Complies with JEDEC standard JESD8-B/JESD36
ESD protection:
HBM EIA/JESD22-A114-B exceeds 2000 V
MM EIA/JESD22-A115-A exceeds 200 V.
Specified from -40 °C to +85 °C and -40 °C to +125 °C.

按LZ的接法,pin.1和pin.48 多接地,那就是  1An<=1Bn
            pin.24=5V,pin.25=GND, 那就是  2An=>2Bn

            慢慢摸索把,可能是假货坏片,你手里如果还有片子就换下试试吧,也检查下焊接等的问题
            现在无良的JS很多

楼主:
谢谢,但DIR接3.3V的话转换方向就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