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贴:H桥的隔离问题,谢谢解答

楼主(2010-11-12):
电路如图,去年用了一年,只烧了一块单片机,也不知道是不是H桥的问题,CD4011在这里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吗?如果不是的话,有哪些性价比高一点的光耦呢?PWM最多100HZ

H桥电路 (原文件名:H BRIDGE.JPG)

网友:
楼主单片机跟电机的电源是同一电源吗?用两套电源会好点,最好在加光耦就完全隔离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楼主单片机跟电机的电源是同一电源吗?用两套电源会好点,最好在加光耦就完全隔离了。

谢谢2楼的解答啦,其实都是用一块7.2V的电池供电的,只是用不同的稳压芯片给不同的模块供电的。
再请教一个问题:MOS管用IR2111之类的芯片驱动和上图中的电路各有什么特点呢?

网友:
这好像是飞思卡尔智能车竞赛中有人用到的H桥电路,那两个33K的电阻不加不知道可不可以。还是这两个电阻应该上拉到5V的VCC。不知道原图为什么上拉到7.2V。单片机高电平的时候,也不有电流吗?

网友(2019-02-21):
MARK 下,有时候也会遇到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