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重请教:钽电容的ESR和耐压问题。

楼主(2010-11-13):
这几天网友提到钽电容的低ESR引起很大的充放电电流继而引起剧烈声光现象。前段时间在某产品研制中屡换屡爆,深受此困惑,特发新帖讨论。
1。按说低ESR是通常追求的一个指标,这里却因充放电流的原因,需外面加串电阻来解决防止爆,可惜好指标了,实在想不通。
2。充放电流太大引起炸,和电容耐压值是不同的概念。网友说需3倍以上耐压的,为什么耐压值高了就不爆了?(大电流没变呀!)
3。钽电容不能做电源滤波,那么大容量的钽电容生产来做什么?有网友说常用于退耦,但退耦和滤波在电路中也不是截然区分的,会不会也炸?
这些问题对我很重要,特别是后两个问题。洗耳恭听!

网友:
1、不同意,电源受不了,没必要加那么大的钽电容。
2、胡扯,钽电容耐压都很低,高一点的,贵得要死,哪有3倍的说法?头次听说
3、不对,“钽电容常用于退耦”,那等于浪费钱,而且效果差

网友:
钽电容正在用,担心会爆炸

楼主:
1楼说的还不透。静候再指点了。

网友:
我很想知道,楼主用了多大容量的钽电容,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1、剧烈充放电的应用为什么不用质量比较好一点的电解?耐压、容量都有保障
2、所谓的爆炸 应该是过压引起的 电容使用不能过压
3、少见钽电容作为电源滤波 钽电容耐压稍微高一点的容量就小 容量稍高的耐压就低
钽电容有其优点 但不是百搭

网友:
1.防止上电过大冲击电流可以在电源输入端串个电感。一般来讲电流型击穿只要不是充分电过于频繁的场合,都可以通过钽电容的自愈特性解决。
2.ESR也不是越小越好,特别是对于LDO,在ESR过小(十几毫欧)或过大(20欧姆)都可能导致电源工作不稳定。具体情况具体考虑。钽电容除了ESR小外,还有个优点就是很小的体积可以做很大的容量。
3.钽电容主要关注耐压值,对于12V以下的电源电路,钽电容要降额至30%使用,12V以上,钽二氧化锰电容不要用,可以考虑钽聚合物(没有烧板危险,价格很贵)。
4.如果板子是过波峰焊的,也需注意了,一般钽电容是不能直接过波峰焊的。

网友:
相当郁闷,上次发的一个关于钽电容的帖子: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4382486&bbs_page_no=1&search_mode=3&search_text=undeadhuman&bbs_id=9999

查了一些资料:

上电充电电流大这个可以在回路上串一个NTC的热敏电阻来解决,但是解决也不是很彻底,热敏电阻在热的情况下开机无法起到保护作用。哎。

网友:
也正在为钽电容的问题而纠结中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很想知道,楼主用了多大容量的钽电容,电压是多少?

我用35V47uf工作在18V。

回复 网友B:
1、剧烈充放电的应用为什么不用质量比较好一点的电解?耐压、容量都有保障
2、所谓的爆炸 应该是过压引起的 电容使用不能过压
3、少见钽电容作为电源滤波 钽电容耐压稍微高一点的容量就小 容量稍高的耐压就低
钽电容有其优点 但不是百搭
1. 我的理解好的电解其ESR比较小,所以选用了钽;
2. 因为充放电流大爆炸当然是过流引起的。过压是低级错误了。请帖主相信。
3. 容量大(100、200uf)同时耐压高35V、50V还是有的。

回复 网友C:
1.防止上电过大冲击电流可以在电源输入端串个电感。一般来讲电流型击穿只要不是充分电过于频繁的场合,都可以通过钽电容的自愈特性解决。
2.esr也不是越小越好,特别是对于ldo,在esr过小(十几毫欧)或过大(20欧姆)都可能导致电源工作不稳定。具体情况具体考虑。钽电容除了esr小外,还有个优点就是很小的体积可以做很大的容量。
3.钽电容主要关注耐压值,对于12v以下的电源电路,钽电容要降额至30%使用,12v以上,钽二氧化锰电容不要用,可以考虑钽聚合物(没有烧板危险,价格很贵)。
4.如果板子是过波峰焊的,也需注意了,一般钽电容是不能直接过波峰焊的。

1. 串电阻、电感后ESR指标就失去意义了,可惜。
2. ESR也不是越小越好,同意。得看是哪个方面、哪个角度了。
3. 12V一下降额至30%使用容易做到。12V以上就难些了,帖主多多指点。

如何用好钽电容:发挥其优势,避其不足?谢谢!

网友(2010-12-17):
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着,期待有个解决。
关注中……

网友:
钽电容可以经受高温。高达200度,这在军工和汽车坦克动力系统,传动系统上应用广泛。在那些地方钽电容是当普通电容来使用,并不需要ESR,ESL要好低,低ESR,低ESL是钽电容的附加属性而已,高温才是主角

网友D:
钽电容不耐纹波电流,不耐反向电压,所以不能用在频繁充放电的场合,如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部分。

网友:
但我发现很多DC/DC 还是用钽电容比较多
我的产品主要是用LDO+47uF/6.3V的。 电压为5V和3.3V 。目前看起来,还是正常。除了个别焊反了造成“爆炸”。

网友:
最近也在为产品上钽电容而纠结

网友(2013-05-13):
引用 网友D:
钽电容不耐纹波电流,不耐反向电压,所以不能用在频繁充放电的场合,如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部分。 ...

愿闻其详

网友:
危险场合尽量别用钽电容,容易着火。

网友:
我把钽电容用在DCDC的输出端过。爆过。所以后来全部换成电解的了。

网友(2014-10-20):
始终有个疑问:好多地方都说钽电容ESR低,实际平常用到的3258封装钽电容,同样标称耐压和容量的直插铝电解相比,钽电容ESR要高得多

网友:
钽电容爆炸要考虑购买器件的质量问题,之前买过一些钽电容,生产时候爆炸了3个之后不敢上电了,全部拆下换新,之后就没爆过。

网友:
同样关心。。。关注中。。

网友:
学习,把电容用好了也不容易

网友:
4.如果板子是过波峰焊的,也需注意了,一般钽电容是不能直接过波峰焊的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如果要过波峰焊,需做什么样的预处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