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阿莫, 关于AMCNC-01脱机手控电路的问题请教

楼主(2010-11-13):
我看了手控部份的原理图,  4个原理图来回不停切换对着网络标号看,头晕啊

打算照着图做个脱机手控的

为了精简一下电路, 那些什么LED\限位之类省略掉..NE555产生的PWM与方向控制能否直接加到 3977之前光耦处直接控制, 中间那些74HC系列能否优化掉

网友:
高人在这阿,嘿嘿,正找你呢。
最近看到个小巧可爱的G代码生成软件,看着挺顺眼(主要是他带数控车的功能),您看是不是,,,,HX了,就不必汉化了,工作量小些,都是技术活儿。
DESK--PROTO中间没有--
比较新的5.0

网友:
这个软件除了有日期的限制外,好像还有灰色按钮功能的限制(他有trail和full,我并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试用版才会发灰)。

我的效果还行,最主要,现在软件带数控车得太少。

官网 http://www.deskproto.com/

网友:
不急,“身体是革_命的本钱”。

最近在发掘数控车,做3D雕刻的话比mill有优势。准备设计台和朋友一起做做。

楼主:
跑了一下, 这是完全缺少某些功能的试用版, 即使去掉日期限制, 功能上本身就是没有的.. 连软件注_册的地方都没有.

楼主:
假如说, 不必考虑电脑的信号隔离问题(即用手控时, 并口线根本是不插到电脑时), 这样加到光耦处控制有没有问题??????

网友:
多谢SkyGz,让我去找个deskproto的full version的再来。

楼主:
哦, 明白... 还是得自已摸索清楚先...

花了点时间大至清楚了,  去画好电路图再来请教...

楼主:
帮我看看吧, 弄了一晚上, 不知这样行不行
如图, 电路是以一轴为例画的, 只画了关键部份, 其它忽略.

经过临时搭建555电路(省略所有74HC芯片,不考虑并口隔离时),可以控制步进电路的移动及方向, 下一步按下图(下图有个错误, 按钮处应接地的)稍改一下增加与并口隔离74HC125,再处理使能脚的控制就行了

利用使能脚控制, 原使能控制暂时不接省略.
当MACH3复位按钮闪烁时(或不接并口线时), 并口1脚都为高电平,U1高电平,断开了并口的连接, U2经74LS14反相低电平导通了手控功能, 这时是手控可用
复位按钮不闪烁时,控制模式则相反, 手控不可用, 由电脑控制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