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门级问题

楼主(2010-11-13):
我有一块ok6410学习板,如果我用J-Link调试过程序,那是不是原先的BootLoader程序是不是没有了?
如果想恢复原来的BootLoader,是不是还是用原来的一键烧写将Eboot.bin烧进去即可?

网友:
记得ARM芯片一般内嵌JTAG,真接使用JTAG使烧写一次就可以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