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 224 AC/DC/继电器及DC/DC/DC理解 和 控制感性负载的一些疑问

楼主(2010-11-13):
CPU 224 AC/DC/继电器和CPU 224 DC/DC/DC中
AC/DC/继电器:交流供电、直流输入口,继电器输出口(表示输出可以驱动交/直流负载)
DC/DC/DC:    直流供电、直流输入口、直流输出口(表示输出只能驱动直流负载)
以上我的理解对么?
如果选择继电器输出,就只能是交流供电?
还有在S7-200的系统手册中的感性负载设计指南章节说
使用感性负载时,要在感性负载上要加二极管或齐纳二极管
如果在电气柜上控制继电器的话要加上么? 继电器输出口不是有内部保护了吗?如下图
center>
(原文件名:1截图未命名.png)

还有这个 继电器输出口的使用寿命1000次? 那不是很短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"还有这个 继电器输出口的使用寿命1000次? 那不是很短"

数值是1000,单位是"×10^3操作"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