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版主,如何通过软件编制实现:两台S7-300之间双机热备

楼主(2010-11-13):
通过软件编制实现:两台S7-300之间双机热备。

     我已经实现了如下功能:
         1、内存(BOOL)变量之间的双机热备功能我已经通过软件编制实现了其功能。(通过通讯传输)
         2、内存(INT) 变量之间的双机热备功能我已经通过软件编制实现了其功能。(通过通讯传输)
         3、内存(REAL)变量之间的双机热备功能我已经通过软件编制实现了其功能。(通过通讯传输)

    但是如何将第一台CPU的 定时器的状态(例如:T1的状态,包含T1=0/1,T1定时器的已经执行时间)传输给另外一台CPU呢?

楼主:
我想实现将B(CPU) 机的定时器T1 同步跟踪A(CPU)机的定时器T1

    打个比方:当A(CPU)机的定时器正在启动时,定时器的剩余时间以及 定时器T1的状态  B机都同步跟踪。

            (1)、 A机的T1停止时,B机的T1也停止
            (2)、 A机的T1当前已经运行了1分钟,则B机的T1也已经运行了1分钟。

            即B机同步跟踪A机的工作状态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,这个没有搞过,可以咨询下西门子技术支持。

楼主(2010-12-27):
我已经解决了在S7-300 CPU中,通过软件编制实现:两台S7-300之间双机热备 。

   同时实现了两台CPU之中,定时器的互相跟踪。

网友:
呵呵,楼主可真是有心人。不知道楼主是使用西门子提供的软件包呢,还是自己建立的PROFIBUS通讯里实现数据的互传。
双机热备,一个很关键的参数就是切换时间。现在的硬件热备一般能在10ms左右切换,不知道你做的这个软件冗余能达到多少ms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楼主,我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,很多问题想向您请教,能否留下邮箱,我的是xuyuwen_81@163.com

楼主(2011-02-12):
可以实现故障的自动切换。

   专门用一块fpga做了一块小模块,用于工作机和热备机的“正常人工切换”和“自动故障切换”。

   没有使用使用西门子的软冗余软件包,   《西门子的软冗余软件包》太贵了。

   完全用梯形图编程以及fpga小模块实现的。

网友(2011-04-05):
回复 楼主:
我也想做S7-300冗余,能分享你的冗余原理及实现方法吗?

网友(2011-10-27):
楼主真是太强大了,学习的还有好多啊!!!慢慢赶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