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技术 想拜个51单片机的师傅 我有10年开关电源经验

楼主(2010-11-13):
如题 我玩开关电源有10年了主要是单管150W以下的,现想学单片机目前51的, 感觉入门太难了,现在31岁了不知还能否学会,手里也缺资料,目前只会点跑马灯C语言,我邮箱W4WUWEWU@163.COM.在这里公开交流也行

网友:
我下午去高交会。。。

网友:
看PIC的也可以的.不一定要从51开始.

网友:
哈哈。我都40了。一周就学会了51,几年前一周学会了PIC
所以LZ不会担心能不能学会的问题

网友:
还是学AVR吧,个人认为AVR确实是最好的学习工具。
我到想学开关电源。

网友:
我想学开关电源。在我看来,楼主学51绝对是分分钟的事情

网友:
楼主牛人前辈,可惜不在一个城市!

网友:
做个单片机老师比写程序舒服多了!  改天不想干了,招几个徒弟!有偿的! 好好教! 肯定比外面的学得要好! 哈哈!

网友:
我一直寻思着能不能做个老师!

前提是老师也要养家糊口!

楼主:
我用的是51的开发板所以先从51开始,之前STM32的,玩不起来,给我换出了

楼主:
哈哈。我都40了。一周就学会了51,几年前一周学会了PIC
所以LZ不会担心能不能学会的问题

你厉害 ,一周就学会了51,看到这个坛里,这么多的单片机高手,真是羡慕啊

网友:
楼主,好样的;
我想拜你为师学开关电源;
至于单片机,本人不才,玩过51、avr,准备PIC,发现价格猛升;

网友:
楼主,建议你先51后STM32,AVR还是不要去碰了,AT公司都自宫太监了

51就用老姚的就好了,便宜实惠

楼主:
void adcpcf8591()//AD采样及显示
{
  unsigned char i,j,a1,a2,a3,d[108],f;
  i2cstart();
  i2c_w_byte(pcf8591_write);
  i2c_w_byte(1);
  i2cstart();
  i2c_w_byte(pcf8591_read);
  i2c_r_byte();
  i2c_mack();
  for(i=0;i<107;i++)
     {
       for(j=0;j<11;j++){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
();}//减慢
       d=i2c_r_byte();//采样
       i2c_mack();
       }
       d=i2c_r_byte();
  i2c_nack();
  i2c_stop();
  f=0;
  for(i=0;i<107;i++)//显示
    {
      a1=63-(d>>2);
      a2=63-(d[i+1]>>2);
      if(a1>a2){a3=a2;a2=a1;a1=a3;}
      if(a1>30)f=1;//检测到信号f=1,下面就沿时
      for(j=a1;j<=a2;j++)putpixel(i,j);
    }
    if(f) delay(7);
}

能帮我讲解上面的程序吗?特别是unsigned char i,j,a1,a2,a3,d[108],f;
这句理解不了,下面的也就不懂了

网友A:
这个看不懂的话就该先学学C语言了!局部变量定义。

网友:
别急,买本书系统地看一下会好很多;
可能一开始某些概念没有形成,硬件跟软件还是差别挺大的,有人说过,单片机这种东西是入门难,入了门就简单多了;

unsigned char i,j,a1,a2,a3,d[108],f;//这个是定义几个局部变量,数据类型是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中d[108]为一维数组;

变量就是程序执行过程中某些过程数据暂放的地方,定义一个变量就是让单片机在RAM里面分配一个空间;

楼主:
108  是不是1组数组里有108个单元,还是共有108组数组

网友:
你不是不会单片机 而是不会c语言了 d[108]是有108个数组元素  从d[0]到d[107]

网友:
unsigned char d[108]为一维数组;
就是1组数组里有108个单元,这个单元的大小是:1个char,8位的
然后这个char型是unsigned,表示它是无符号的(没有负数,从0开始)

网友:
楼主,好样的;
我想拜你为师学开关电源OK? PHNBS @ Yahoo.de

楼主:
谢谢, 我对一些概念还很模糊,基础实在太差,前段时间在看C语言,但每次最多能坚持半小时,就要打瞌睡,后来改用直接看程序--翻译出莱,稍微学进了一点点皮毛。你们在试验开关遇到问题也可在这题出

网友:
楼主只要有恒心肯坚持很快就会入门的。
但是要坚持不容易。

网友:
【20楼】 WUWEWU

积分:65
派别:
来自:云南 现在浙江余姚
谢谢, 我对一些概念还很模糊,基础实在太差,前段时间在看C语言,但每次最多能坚持半小时,就要打瞌睡,后来改用直接看程序--翻译出莱,稍微学进了一点点皮毛。你们在试验开关遇到问题也可在这题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楼主,我觉得你还是直接动手吧。看视频教程跟着视频教程做实验,有疑问地方在再查资料。
如不嫌小弟才疏学浅欢迎QQ交流305681361

楼主:
动手也搞的,就搞了跑马灯,让它从左边亮到右边,又从右边到左,我QQ 862210674 但是很少在线

网友:
我一直在想怎么做个超声波的脉冲放大器

网友:
变压器实在不会做啊,楼主会了单片机就是高手了,呵呵。我觉得设计个变压器比写代码难多了。

网友:
学单片机,一定要把汇编语言弄明白了。至少学的第一款单片机要用汇编来学。可以说不理解汇编,用C学不到哪去。
51汇编当属下面这个教程最容易了吧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我用的是51的开发板所以先从51开始,之前stm32的,玩不起来,给我换出了
51是最好的入门单片机

网友:
WUWEWU:
您好!请教一下,请教一下,6-8W左右单管开关电源效率能做到95%以上吗?

网友:
还是先学基本的C语言

然后其实可以从avr起步,或是直接学arm-cotex3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楼主,建议你先51后stm32,avr还是不要去碰了,at公司都自宫太监了

51就用老姚的就好了,便宜实惠

我倒觉得AVR的单片机蛮好的,可能价格相对来说高了一点点。
老姚的单片机我现在也在用,但是看到网上对他们的评价不是很高,价格倒是相当的便宜,不过我看他们的官网做得挺乱的,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网站。

楼主:
回:      您好!请教一下,请教一下,6-8W左右单管开关电源效率能做到95%以上吗?

最多85-90,主要是磁芯及镇流部分的损耗,还有开关管

网友:
unsigned char i,j,a1,a2,a3,d[108],f;  这么定义,我也不想懂了

网友:
回:      您好!请教一下,请教一下,6-8W左右单管开关电源效率能做到95%以上吗?

最多85-90,主要是磁芯及镇流部分的损耗,还有开关管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谢谢!在90时自然冷却情况温升会有多少度?

网友:
楼主10年的电源经验比单片机值钱多了,把单片机当副业吧,或者技术补充,千万别换技术。

网友:
楼主收徒弟么。。。 大二。。91.... 会点单骗鸡

楼主:
收徒弟 不敢当,开关电源这个领域范围很广, 我只是在很窄的范围玩出了一些经验而已。

网友:
现在还换什么技术呀?
做电源的话,就只能一直走下去了,学个单片机,只能是做为一个附属的知识,开阔一下视野和知识面,这应该是最主要的.

楼主:
是技术交流

楼主:
回:  谢谢!在90时自然冷却情况温升会有多少度?

      不超过5度,镇流用MOS管同步方式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楼主,建议你先51后stm32,avr还是不要去碰了,at公司都自宫太监了
51就用老姚的就好了,便宜实惠

老姚是谁呀?

网友:
持续关注此贴。。

网友:
我先做个记号,关注此贴,我觉得开关电源很难,向楼主学习呀!

网友:
楼主31有10年开关电源经验。呵呵 厉害呀。搞了一辈子的说?

网友C:
各位大大有没有那个好一点的51开发板推荐呀,,淘宝上都是那个普中科技的开发板买得多哦,,不知这个好不好。。

网友:
我想求教你开关电源的经验,要是愿意的话,可加一下吗?
至于51我也在玩,也可以相互交流一下。

网友:
看了楼上一些对话
给楼主提建议:

1、C 和 单片机,是两回事。学 C,就用电脑,别用单片机;学单片机,就用汇编,别用 C。只有两者都会了之后,才把两者结合起来
2、买一块单片机学习板

网友:
楼主在余姚 ???什么公司

网友:
看出来的,楼主的困难在汇编和C上面,硬件电路的知识想必已经很丰富了。
如果楼主弄明白了汇编和C,那么单片机也就学会了。
纸老虎,没有学不会的东西,活到老学到老嘛,楼主加油!

网友:
可以交流 呵呵

网友:
楼主可以看看这本书《51单片机自学笔记》   作者:范红刚,魏学海,任思璟编著 著  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

我觉得这本书挺好!! 呵呵   现在学电源了   希望和楼主交流!

网友:
我在学单片机和开关电源
希望和楼主交流开关电源经验

楼主:
好的,多交流

网友:
楼主使用PI的TOP系列做过电源不?
想做个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,感觉那个开关变压器不太好整^_^

楼主:
用过,TOP200,222,227,有三只脚,1 电源/反馈调整,2 GND, 3 OUT,频率100K,很方便的

网友:
请问楼主  有什么好的开关电源仿真软件啦 是 saber 或是 LTspice   谢谢

楼主:
没有,要实战的

网友(2010-12-13):
以前没搞过开关电源,现在想搞个开关电源,查过用TOP系列的外围元件最少,体积也最小,但根据PI的软件算出来的变压器让懂的兄弟看了说那样绕出来不能用的,而且dianyuan网论坛里也不少新搞开关电源的兄弟碰到这个情况,感觉那个变压器的计算不是搞过几年电源的老手不容易搞定的...

楼主:
绕变压器,不用计算的,算出来的数据,与实际相差很大的,一定要靠实践,反复再调整,还有一定要用示波器才行

网友:
楼主和我是老乡啊~~~一个州的还是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一般反激式的变压器,初步计算一般是非常简单的,只要掌握基本的公式即可.这些基本公式的理解,对于调整变压器的设计也是非常重要的.所以,不要一味地参考PI 的设计软件.

网友(2011-04-05):
呵呵,碰到开关电源牛人了啊。单片机我也只是在个人学习过程中发现基本书比较好用,比较通俗易懂。
一本是郭天祥的《51单片机C语言教程---入门,提高,开发拓展全攻略》,此书可以配合他的视频学习,
《十天学会单片机》,此视频可以在VERYCD.COM网站下载,另外一本是《单片机的C语言应用程序设计》。
此外推荐另外一个视频教程就是wang1jin录的视频,可以在wang1jin.com/bbs上下载。呵呵,楼主开关电源
知识比较给力学习单片机应该不难,有机会还得都向楼主学习一下开关电源方面的知识啊!

网友E(2012-08-19):
我想拜你为师学开关电源!可以吗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想拜你为师学开关电源!可以吗!

可以,你还是要以自学为主,有问题可以在这里提 这个坛电源高手很多 理论 计算都比我厉害,大家会帮你解决问题的,我只是动手派 呵呵!

网友:
楼主10年发的贴,现在还在回帖,可见是相当有恒心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,你还是要以自学为主,有问题可以在这里提 这个坛电源高手很多 理论 计算都比我厉害,大家会帮你解 ...

能给我一份12V 6.5A的资料吗! 我自己开板做下试验!我也是打算先动手,然后一步一步调试学习!

楼主:
我的图纸都在公司的电脑里不能带出来;80W的电源原理和30W的没什么区别只是器件和参数的不同(特别是变压器),简单一点就用3842反激方案好了,比较成熟的 图纸到处都能收到

网友:
10年的开关电源经验,羡慕下

网友:
很佩服LZ的十年经验,可惜小弟只懂一些皮毛!!

网友F:
LZ   51搞定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LZ   51搞定了吧

我已经放弃了不玩了,日子过得苦逼,一点心思也没有,想等今年约期满了回老家去了,出来了10年,空手而归

网友:
已经十二年,等于高中畢业的时間。一直觉得楼主应該有更好的薪资(再X1.5~2),可能老闆大小气了,趕緊換公司是对的。

网友:
呵呵,楼主。我还想跟你学开关电源呢。同时51我也在自学中。没办法,生活压力大啊。现在还在看书呢

网友G:
LZ:我公司有一款反激单管160W开关电源,老化和AC270V高压都正常,就是到用户手里后,在冷机通电状态下会出现千分之三的不明原因只烧开关管和烧2269这两个器件,更换就好。
    请教一下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找原因或改善哪些方面来降低不良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LZ:我公司有一款反激单管160W开关电源,老化和AC270V高压都正常,就是到用户手里后,在冷机通电状态下会出 ...

MOSFET损坏分几种,过压损坏,AC270V老化没问题,基本排除,但要测试突加减负载或反复短路的情况。
也可以做低温(-30度)判断是否是过压问题。

过流损坏,查看软启动,和芯片供电,时序。 检查变压器设计余量!

冷态时出问题,可能与补偿回路有关,冷态时电容等效ESR较大,对电源稳定性有好处。
发热后,整个环路的零极点发生变化,如果相位余量不够,可能会振荡,烧坏MOSFET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绕变压器,不用计算的,算出来的数据,与实际相差很大的,一定要靠实践,反复再调整,还有一定要用示波器才 ...

主要看,那几个点的波形,怎么判断波形是OK的

网友:
哪个城市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主要看,那几个点的波形,怎么判断波形是OK的

开关管的电流波形 C极的电压波形,导通占空比,逆程的波形 振铃

网友:
高手啊,佩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哈哈。我都40了。一周就学会了51,几年前一周学会了PIC
所以LZ不会担心能不能学会的问题

想要个STM32板子

网友:
qq 30145203 会点51和PIC单片机,希望相互交流,最近在弄硬件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各位大大有没有那个好一点的51开发板推荐呀,,淘宝上都是那个普中科技的开发板买得多哦,,不知这个好不好 ...

根据周立功试验箱原理图做一个,我学的时候就搭了很多模块

网友:
LZ啊 ,玩电源很好啊

永远不用担心失业的行当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技术交流

佩服wuwewu的精神,当时刚刚接触单片机就对代码恶心了,于是学做射频和电源,希望逃脱软件,现在看来确实是逃不脱了

网友:
LZ想多了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回:      您好!请教一下,请教一下,6-8W左右单管开关电源效率能做到95%以上吗?

最多85-90,主要是磁芯 ...

那效率95%的电源怎么做出来的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那效率95%的电源怎么做出来的吗。

做不来出的,一般到85,上90已经不简单了

网友:
拜膜一下,我一直没碰过开关电源......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做不来出的,一般到85,上90已经不简单了

开关电源的纹波可以做到仪表测试不出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开关电源的纹波可以做到仪表测试不出来吗?

不可能,只有电池才能达到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回:      您好!请教一下,请教一下,6-8W左右单管开关电源效率能做到95%以上吗?

最多85-90,主要是磁芯 ...

大侠,,收了我吧。。。你在深圳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大侠,,收了我吧。。。你在深圳吗?

我在宁波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不可能,只有电池才能达到

电池的电压是在示波器上面显示的是一条笔直的直线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电池的电压是在示波器上面显示的是一条笔直的直线吗?

通常是的 。(如果接了负载 电池存在内阻 负载的波动也会造成不是直线的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通常是的 。(如果接了负载 电池存在内阻 负载的波动也会造成不是直线的) ...

谢谢!希望能能尽快学会单片机!我也在学习中!

网友:
开关电源蛮难弄的........

网友:
不知道LZ人在哪里?

C,和单片机是两个东西,学会了C,51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。

网友:
我想学开关电源啊  求拜师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我设计了一个反激式电源在使用带气隙的变压器效率可以做到接近90%,使用不带气隙的变压器效率只有78%,请教 ...

必然不可能,量产的话变压器可以外协生产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我设计了一个反激式电源在使用带气隙的变压器效率可以做到接近90%,使用不带气隙的变压器效率只有78%,请教 ...

不行的,发热量大,可靠性难以保证,不想垫气隙建就找中柱短一点的,或中柱磨掉一点

网友(2012-09-18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看不懂的话就该先学学C语言了!局部变量定义。

你这不会是HJ-C52开发板吧 那个开发板我也有一块 PCF8591的ADDA

网友(2013-11-14):
楼主这个贴发了好几年了,单片机应该玩转了吧,可我们还不会做开关电源,求拜师。

网友:
51好学,电源至今没入门

网友:
硬件转单片机,把汇编搞懂就好,再学c会很快

网友:
能跑流水灯已经很牛逼了,我连什么是单片机都不知道

网友:
51单片机,你看看小宋老师的吧,金沙滩工作室保证1个月入门,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看他的很快,51东西少上手快。。。。(我不会被怀疑是打广告的吧,哈哈);但是真的听了小宋老师的课那是受益匪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