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论坛里做驱动器的驱动器外壳都是怎么选择的?

楼主(2010-11-13):
怎么针对不同的散热需求,选用合适的散热器。
THB6064跑到4A以上时,发热量还是蛮大的,如果采用图中形状的散热器,散热的那个齿应该多少适宜,10-12mm够吧(长度在100mm左右)?
如果是用管子搭的A3986,电流如果拉到6A以上,管子的散热采用图中的标准(长度在110mm左右),可以胜任吗?
呵呵,一般弄这个好像都是凭经验吧?有没有什么大概的计算方法?

楼主:
感觉周末人少些,都出去HI去了吗?
自己顶一个!

网友:
以前下的   希望能有帮助ourdev_597692DOJSQZ.pdf(文件大小:125K) (原文件名:散热片计算.pdf)

网友:
德国的TRINAMIC的TMC驱动芯片不需要任何散热器,特别是coolstep系列TMC262,TMC260,TMC261驱动芯片,具有驱动器的输出电流可以根据电机的负载自动增加或减少,这样可以避免发热,因为目前所有的步进驱动使用的都是恒流驱动,电机容易发热;
此外Coolstep系列驱动芯片自身的发热量非常少,即使驱动外部的MOSFET达到6A,60V DC也不需要散热片。市场上的驱动器80%的体积是用来散热用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啦,我马上去下了看看~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呵呵,谢谢推荐,目前在做A3986,其他的以后再看情况!

网友:
下回来看看这个TMC芯片

楼主:
顺便问一句,这类壳在哪里有做的比较好的,或是卖的比较好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