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傻孩子,uCOS/ii中堆栈初始化函数OSTaskStkInit(),初始化R0=0x00,R1=0x01,R2=0x02;任

楼主(2010-11-13):
作者在 ICC移植的 OSTaskStkInit()函数中,初始化R0=0x00,R1=0x01,R2=0x02;   那么为什么说任务被“首次”被调度时,不会影响任务的执行结果呢?

     因为任务被“首次”调度时,堆栈指针SP指向当前任务堆栈的栈顶,然后将

           0X00 ---> CPU的R0寄存器
           0X01 ---> CPU的R1寄存器
           0X02 ---> CPU的R2寄存器

    也就是说,任务“首次”被调度后,R0=0,R1=1,R2=2,R3=3,为什么不影响当前任务的执行呢? 为什么 OSTaskStkInit()函数中,不初始化R0=0x00,R1=0x00,R2=0x00?

网友:
很久没有看这个了……不过,这个初始化将R0,R1和R2设置成0,1,2分别是什么意思?
程序里面有注释么?

根据我的理解,任务首次执行的时候,对任务本身来说,一开始,并没有申请任何栈帧,也没有要
传递的信息,所以,这里设置R0,R1和R2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?
——没看代码……没有验证……只是猜测,还请做过的人给与答案。

网友(2012-08-18):
我也在纳闷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