延迟程序怎么写?

楼主(2010-11-13):
我的晶振是3.68M的,要写5ms延时程序怎么计算?

网友:
有两种思路去写  一种让cpu一直执行某一操作比如用DJNZ指令循环 执行5MS
还有一种是使用集成的定时器   前者浪费系统资源(如果你无所谓浪费系统资源可以这么做  比如说最基本的跑马灯之类的  一般不推荐)
后者省资源  不浪费系统资源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谢谢……我是不知道怎么计算机器周期时间

网友:
周期等于频率的倒数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