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头 莫老大 帮下我好不?

楼主(2010-11-13):
我从第一个看到最后一个贴 还是不懂 我主要想找个磁浮灯的原理图 准备做下这个!可是一直找不到 你们有吗?可以发个给我吗???急用啊!谢谢了!

网友(2010-12-30):
磁浮灯最好参考上拉式的结构。容易做很多,而且可以加磁铁来平衡负重。浮子也可以通过配重来调整稳定性。不过浮子个头很大的话,霍尔放在哪里,有点头痛。朋友有个方案就是浮子太大的话,在浮子底部加个磁铁,磁铁下面放霍尔,通过测量浮子底部到底板的距离来控制磁力。相应地,要实现悬浮,就必须要固定支架高度,另外,电路也得调整。

我自己的也还没做好,感觉电路哪里没对,想明白了再去采购。穷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