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74HC374工作不正常的问题

楼主(2010-11-13):
一台设备近日出现故障,经检查确认是一块74HC374D工作出现异常。
74HC374是8位边缘触发锁存器。在设备正常工作时,芯片(374)CP端不断输入1ms脉宽高电平,由此将总线上当时的8位数据锁存到对应输出端口上。
374的CP信号来自一片CD4514(4-16线译码器)。总线是多块374共用总线,来自CPU。
拿其中一位(A1)举例:现在CP有高电平出现,此时A1也为高电平,但Y1却输出低电平。
现在8位输入都有变化电平信号,但输出只有1位有改变。可以排除是374后续芯片问题,没有漏电短路。
一开始认为是374损坏,但更换之后没有解决问题。
为什么输出端会不变呢?另一台正常机器该端口频繁变化的。
这真是奇怪了!!
想到头爆了都没办法。。。请大家帮帮小弟吧。

楼主:
极度郁闷。如果我对故障问题说得不清楚大家请说出来,现在维修就卡在这快上过不了。

网友:
查:
①.输入高电平是否足够到达Vih?输入低电平是否足够低于Vil?
②.1ms脉宽是很慢的时钟,其跃变沿的斜率是否足够陡?

以上2项都跟电源电压有关。

网友:
"想到头爆了都没办法。"

it is difficult to mess up such a simple chip.

"请大家帮帮小弟吧。"

the only one who can help you is yourself: lay out your problem in a simple, concise and easy to understand why. For example, what is "A" or "CP"? they may be clear to you but may not be clear to others. having a simple schematic would help a long way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查:
①.输入高电平是否足够到达vih?输入低电平是否足够低于vil?
②.1ms脉宽是很慢的时钟,其跃变沿的斜率是否足够陡?
以上2项都跟电源电压有关。
电源是+5.1V。8位总线其中有一位的高电平是2.6V左右,其他都是3.7V左右。低电平是0V。用示波器测得。
感觉和总线电压没有太大关系。做了个实验:用人体感应干扰信号输入CP端让他锁存,发现可以正常锁存,而且数据没问题。试验了好几次,每个输出脚都有机会达到高或低电平。
这个是系统部分电路图。

网友:
顶楼说的是74HC374,图里画的是74HCT374,两者的输入电平是不同的,2.6V给HCT可以,但HC就不对了。
另外,用双踪示波器看一下374的D和CLK的波形,就能知道时序有没问题了。

楼主:
是我写错了,实际用的是74HCT374。手头上没有双踪示波器。看来要自己DIY一个逻辑分析仪才行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