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方面的问题,请大家指教。

楼主(2010-11-13):
仪器泵管系统 (原文件名:仪泵管系统.PNG)

上图是一个自动监测仪的泵管系统。泵管系统的作用是输入和排出液体,包括蠕动泵、电磁阀、软管、测量池等部件,见上图。

没有搞明白
(原文件名:1.png) 是干什么的?

请大家指教。

网友:
1.缓冲怕压力太大爆了
2.散热
3.防止断流
4.滤除气泡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1.请问 如何 防止断流 ?
2.水到底是怎么流的?

楼主:
水样跟掩蔽剂经过4->5->6->7->8->9->10->11最后到电极那边;碱化剂3->8->9->10->11最后到电极那边?
是这样的吗?

那还有一个定量的问题,怎么样保证水样每次都取的是一样的(即最后那两个小格子) ?

网友:
医院用的化验血的JJ好像就是这样滴

网友:
引用图片【楼主位】xyq4513 楚山孤客

这个应该是化学反应的地方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水样跟掩蔽剂经过4->5->6->7->8->9->10->11最后到电极那边;碱化剂3->8->9->10->11最后到电极那边?
是这样的吗?
那还有一个定量的问题,怎么样保证水样每次都取的是一样的(即最后那两个小格子) ?

蠕动镑又叫定量泵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你有照片吗?我没看到实物,所以不太清楚。
最后是到电极那边有气体,电极吸收电压会有变化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蠕动泵不够准确,

其中下面是一个蠕动泵带两根管子。

网友:
没见过实物,我有朋友在医院工作,听他讲过血液分析机的原理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应该是样品、掩蔽剂、碱化剂混匀反应(通过蠕动泵、阀的时序控制)的地方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水样跟掩蔽剂经过4->5->6->7->8->9->10->11最后到电极那边;碱化剂3->8->9->10->11最后到电极那边?
是这样的吗?
那还有一个定量的问题,怎么样保证水样每次都取的是一样的(即最后那两个小格子) ?
蠕动镑又叫定量泵

蠕动泵可以用于对加样精度不太高的地方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是的,能讲讲是怎么混合的吗?

楼主:
总觉得怪怪的

网友:
不知道反应的原理,所以只能根据图简单分析一下,也不知道对不对?

  首先P1打开,通过阀V1、V2、V3、V4的开关选择进样的来源,然后打开P2,通过T1使样品、掩蔽剂混合,最后P3打开,通过T2使碱化剂混匀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P2 跟 P3 是一轴联动的。要转两个一起转的。

这是说明书:

楼主:
大家帮忙看看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回复 网友D:
p2 跟 p3 是一轴联动的。要转两个一起转的。
这是说明书:

  P2和P3的联动不影响碱化剂,最多让整个管路里先充满一段碱化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