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电脑高手,电脑故障问题。

楼主(2010-11-13):
电脑最近出现按开机键,硬盘灯、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,风扇转几圈就停下来了,反复按很多次开机键才能把电脑打开。电脑打开后一切正常。检查电脑电源按键是正常的。
请问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检查主板上和电源模块里的电解电容,将鼓泡的电解电容替换掉,即可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1.检查电源,曾遇到过电源风扇缺油+积尘不转造成经常无法加电的情况,但偶尔启动后能转,处理后恢复正常
2.主板电池是否耗尽

楼主:
电脑主板电容鼓泡,会出现突然死机的问题,两个月前主板电容已经处理过了。
还有其他可能的问题吗?

网友:
ASUS 的版子吧。

内存兼容性问题,用橡皮擦擦内存金手指,不行换内存试试。

网友:
长见识了

网友:
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。

关机后,过了一个晚上,再按开机键,没有任何反应。多次插拔电源线后+多次按开机键后,又可以启动了。
PS:肯定不是电源线接触不良。

楼主:
难道是病毒搞的?

网友:
找台正常的电脑,对换配件试试。

网友:
1)试试换ps  或 2)使用esr表测试电解电容

网友:
...... 乖乖 听好了..... 把开机安扭换了 ~~~~~

  我猜 10%  可能是电源故障

  >90%   电源按扭发卡....  相当于长按POWER 电脑开机。。。关机。。。。。  多按几下就是~~~终于弹起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asus 的版子吧。
内存兼容性问题,用橡皮擦擦内存金手指,不行换内存试试。

asus ?  可是质量很好的板 ....   除非你常杀得老板没利润给假货你。

前几天去了 ~~~ 教我修车的师傅家 “调” 电脑

03 年还是 04 年 帮他装的

微星主板(845) CPU不记得了
7彩红GF400(GF2)
硬盘。。没注意看 (因当是 MT 或 ST)
电源是哪个爱国者机箱带的.......
....

~~~~又一台一直没坏过硬件的~~~ 哈哈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...... 乖乖 听好了..... 把开机安扭换了 ~~~~~
  我猜 10%  可能是电源故障
  >90%   电源按扭发卡....  相当于长按power 电脑开机。。。关机。。。。。  多按几下就是~~~终于弹起来了

不是按钮的问题,直接在主板上短路按钮插针,情况也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温度低经常出现这情况
主板和电源可能有问题,以前换主板解决过

网友:
换电源吧
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,最后换电源解决

楼主:
用万用表测电压,12V电压一闪而过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电脑最近出现按开机键,硬盘灯、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,风扇转几圈就停下来了,反复按很多次开机键才能把电脑打开。电脑打开后一切正常。检查电脑电源按键是正常的。
请问这是什么问题?

回复 楼主:
电脑主板电容鼓泡,会出现突然死机的问题,两个月前主板电容已经处理过了。
还有其他可能的问题吗?

我在【2楼】已说过,检查主板上和电源模块里的电解电容,将鼓泡的电解电容替换掉,即可解决问题。
楼主在【4楼】说主板电容已经处理过了,没有说到电源。
楼主把电源盒子打开,看看有无鼓泡的电解吧。没必要换电源。
顺便用吸尘器清理一下里面的灰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谢谢,问题基本已锁定。是电源问题。主板电容已正常,主板无短路现象。

网友(2011-07-24):
luxinsun,请问你还在吗?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我的留言,我想请教一个温控表方面的问题?我的QQ376435517,麻烦您能否指点!不胜感激!

网友:
电源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供电电路的问题,我碰到类似的问题,用电吹风吹CPU旁边的原件就可以启动。后面一直没有解决,换了主板。

网友:
可能是电源问题,电脑电源不是短路绿黑两根线看风扇是否转就能说明是好的,要加负载,测测电压稳定吗。拿这个电源去试试其他主板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