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vga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10-11-13):
本人用开发板自带的vga代码测试,连在笔记本的vga接口上,但是什么显示也没有,很困惑,这个是直接连着笔记本和开发板就行的么?还是得有它自己的什么配套的设置之类的么??请高手赐教!

网友:
楼上的大哥你搞错了吧!笔记本上的VGA是输出的不是输入的,你以为笔记本上的VGA是输入信号吗?

网友:
笔记本的VGA是输出口。
你需要连到显示器上面。

网友:
VGA 软件用10.0版本的没做成功  倍频!!!

网友:
笔记本上的VGA(db15 female connector)是输出信号!
显示器的VGA(db15 male connector)是输入的
男女不同呢

网友:
你的笔记本离爆炸不远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连台式机上就可以了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连台式机上就可以了么?

为何不连显示器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没有显示器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电视机算么

网友:
==  电视机有VGA接口?

网友:
哈哈,笔记本屏幕卸下来,有个不知道是不是VGA的塑料卡口,lz自己做个转接然后试试吧

网友:
带VGA接口的显示器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