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mware下设置debian上网

楼主(2010-11-13):
各位好!由于实际的需要,我要在vmware下的debian设置成网桥连接上网,请问如何设置,一个学arm真难呀,这些东西网上又没有。谢谢!

网友:
在vmware里把网络设置成桥接,然后把虚拟机里面的pi地址跟你的主机设置在同一个网段,相通的网关和DNS就可以了!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这个办法最简单,要不然你的pc还要设置网关,那个就麻烦了。

楼主:
谢谢两位讲解!我是这样设置的呀!可就是不行呀,我的XP ip:123.123.123.83,mask:255.255.255.0, getway:123.123.1
我的debian系统设置ip:123.123.123.88,mask:255.255.255.0, getway:123.123.1
可是死活不行,我都快亮“白旗”了!请问楼上两位的vnet1和vnet8如何设置!

网友:
我以前 好像用一个虚拟网卡直接映射到 物理网卡 就上了 不过我虚拟的是windows 哈哈

网友:
vm 的网络模式要选 成 网桥模式

启动 NAT 服务

设置成熟与  主机同网段就行了  (就和你 3楼的设置一样)

ha_vmware_cn-v6.03  我在用这个板本  网络正常

楼主:
晕死!是这样设置的,照葫芦画嫖
就是不行

网友:
vmware虚拟debian的网卡选bridged不行吗?如果还不行,windows主机虚拟其他系统的帮楼主吧,我是主机用linux,虚拟机里才有windows的,具体设置方法可能不一样。

楼主:
搞不定哦!能否帮我图解一下!

网友:
设备状态的电源你没有勾选吧,勾上它就是了,我遇到过,就是没勾上
另,如果是上网的话,建议采用NAT方式,有些公司不会给你一台电脑分配两个IP,这时候用共享主机IP比较好

网友:
桥接方式,设备状态能选上都选上

楼主:
我已经选上这里的桥接,网上说vnet1和vnet8要停用,是不是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virtual net  Editer
vmnet0 选择相应 的网卡,  dhcp 的 全删掉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你好删掉也不行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