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大虾推荐一下,以下两个笔记本,谁更适合做开发,谢谢!

楼主(2010-11-14):
一个是联想u160-ith
另一个是三星Q230-js02

主要差别是三星的贵1000多,多了独立显卡和内置光驱。
平常主要应用时编程,画图,偶尔用用简单的pro/e和cad,移动性要求稍高。
另外,性能要可靠,不能三天两头坏。

网友:
三维还是台式机吧

光驱?
要这玩意干嘛,很少用到
背着太重

网友:
proe要求没有那么高,很一般的独立显卡都能跑的很好,
so 集成问题也不会很大,就是得加内存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画图还是台式机吧.最好配2个显示器,而且都要大屏.
笔记本太痛苦了....

楼主:
楼上,台式机有的,E5300+9600GSO+22寸+15寸,买个本本主要是出差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