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图的这个东东用机器能做出来吗???谢谢

楼主(2010-11-14):
上面那一排琴轸的尺寸大概长42-44mm,直径13mm,我在当地问了好几家地方,有的说根本就不能做,有的只能做车工,那个楞要人工做,我看了他人工做的手艺太差,不知哪种机器可以做那个楞,或在哪里可以做这个东西,谢谢!!!

如果广州有哪位兄弟可以代为加工,我会付费,我也十分感谢!!!

网友:
四轴的机子可以做,阿莫不是要出四轴的JJ,你买台可以

网友:
量大的话可以联系我,我有四轴、五轴机器 ailover2001@126.com

网友:
木工车床 搞定速度最快

先车出 外轮 之后 用雕刀来几下 收工

工序因当是

毛坏
开中心孔
上床

....后期

用 4轴CNC的话就~~~一次成形。。。不过这个时间要多久就难说了 (可能一个要半个小时...或更多)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回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量大的话可以联系我,我有四轴、五轴机器 ailover2001@126.com

兄弟你要是广州的话就很好了。

网友:
数控车床,哈哈
最近在研究。大多数木工活(带旋转的),都可以用车床。

网友:
三楼说的很清晰明了,先车后雕要快很多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三楼说的很清晰明了,先车后雕要快很多

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,也让人这么做了,就是雕刻手艺太差,根本达不到要求,并且一致性也差。

楼主:
听说4轴雕刻机可以,有没有小的这种雕刻机??

网友:
这玩意不用啥高技术就能搞好,用木头或者塑料做个简单磨具就能搞定。
示意图用的是旋转顶紧的方式,也可以顶紧端固定,分度盘一端抽出旋转角度再用手压紧(这时可以竖着铣,便于压紧工件)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这玩意不用啥高技术就能搞好,用木头或者塑料做个简单磨具就能搞定。
示意图用的是旋转顶紧的方式,也可以顶紧端固定,分度盘一端抽出旋转角度再用手压紧(这时可以竖着铣,便于压紧工件)。

很专业的回复,要好好研究一下!!!!!!!!!

网友:
我就是做这些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我就是做这些的

你是做雕刻机的还是做这些木头的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这玩意不用啥高技术就能搞好,用木头或者塑料做个简单磨具就能搞定。
示意图用的是旋转顶紧的方式,也可以顶紧端固定,分度盘一端抽出旋转角度再用手压紧(这时可以竖着铣,便于压紧工件)。

引用图片

差不多能达到要求了  把面倾斜就出楼主的要求了  这过程 好晚上这个是要用磨机 修边机是用边刃工作的 钻不到头部的地方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差......

直线铣削用修边机肯定用修边机方便很多的。修边机和电磨原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,只是转速区别,而且修边机适用木工刀具丰富,可以利用现成的圆头等木工刀具。最大一个好处就是修边机本身带有简单的高度调节装置及底板,垂直度和加工深度都容易控制。至于仿型铣削只要改动模具很容易做到的,很多木工加工视频里都有,参照那个原理很容易就搞定。

这个只是个简单示意图,给个参考方向。

网友:
再弄张仿形的模具立体示意图

网友:
难道大家不知道 这种木制把手有专门的雕刻刀么

网友:
真是万能的坛友、万能的坛呀。

楼主:
厉害啊,这个图漂亮,一看就明白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难道大家不知道 这种木制把手有专门的雕刻刀么

有专门的雕刻刀啊,什么样子???

网友:
引用图片【17楼】liangtao3d

就用这个把   找几块夹板就能拼出来了  一台 或 3台   完成开料   分别开 2种槽  0.5K 左右的量 差不多就这样处理了把没什么利润的就不作太大动作的折腾

楼主:
都是高人啊

网友:
淘宝上有卖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淘宝上有卖
你说那图片上的东西吧,对,那个图片就是从淘宝上搞下来的。哈哈!!!

网友:
真是强人吶

网友:
这应该是古琴的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这应该是古琴的吧

这位朋友说的完全正确!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