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Protothreads #define LC_SET(s) s = __LINE__; case __LINE__: 什么意思

楼主(2010-11-14):
__LINE__:记录文件已经被编译的行数

#define LC_SET(s) s = __LINE__; case __LINE__:

这个宏什么意思?=谢谢

网友:
是Protothreads中的Swich方案的代码

__LINE__是编译器自带的宏,意思是当前的行号。

这句是记录当前行号,并为下次执行到这个任务做好标记。

等下次执行时,直接跳到case这个位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protothreads中的swich方案的代码
__line__是编译器自带的宏,意思是当前的行号。
这句是记录当前行号,并为下次执行到这个任务做好标记。
等下次执行时,直接跳到case这个位置

“下次执行时,直接跳到case这个位置” 怎么跳到的呀?

我刚接触这玩意,大侠多多指点,谢谢

网友:
光看这一句当然不容易看明白了,结合上下文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protothreads中的swich方案的代码
__line__是编译器自带的宏,意思是当前的行号。
这句是记录当前行号,并为下次执行到这个任务做好标记。
等下次执行时,直接跳到case这个位置

编译器编译的时候是行号,

可是程序执行的时候并没有行号这个概念啊。

程序中试如何跳转的

网友:
注意以下内容:
1、宏展开后,无论多长,是展开到一行上的,这是能用的前提。
2、__LINE__是编译器内置的宏,展开后是一个数值,值为当前行行号。

故,如果该宏使用在第100行,那么展开后为:
s = 100; case 100:
如果s是整型变量,那么就可以跳转了。

如果两个这个宏写在同一行,会出错;
如果别的宏嵌套这个东西,要特别注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注意以下内容:
1、宏展开后,无论多长,是展开到一行上的,这是能用的前提。
2、__line__是编译器内置的宏,展开后是一个数值,值为当前行行号。
故,如果该宏使用在第100行,那么展开后为:
s = 100; case 100:
如果s是整型变量,那么就可以跳转了。
如果两个这个宏写在同一行,会出错;
如果别的宏嵌套这个东西,要特别注意。

非常感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注意以下内容:
1、宏展开后,无论多长,是展开到一行上的,这是能用的前提。
2、__line__是编译器内置的宏,展开后是一个数值,值为当前行行号。
故,如果该宏使用在第100行,那么展开后为:
s = 100; case 100:
如果s是整型变量,那么就可以跳转了。
如果两个这个宏写在同一行,会出错;
如果别的宏嵌套这个东西,要特别注意。
非常感谢

do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LC_CONCAT(LC_LABEL, __LINE__):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(s) = &&LC_CONCAT(LC_LABEL, __LINE__);        \
  } while(0)

(s) = &&LC_CONCAT(LC_LABEL, __LINE__);

什么意思啊?谢谢大侠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(s) = &&LC_CONCAT(LC_LABEL, __LINE__);

LC_LABEL 是哪里来的变量,protothread真是困难那

网友:
那个是GCC编译器扩展的addressable labels, Realview armcc好像也支持,其它编译器的不要管,不支持的。
http://gcc.gnu.org/onlinedocs/gcc/Labels-as-Values.html
http://www.keil.com/support/man/docs/armccref/armccref_ch03s07s12.htm

LC_LABEL是个宏,定义为
#define LC_CONCAT2(s1, s2) s1##s2
#define LC_CONCAT(s1, s2) LC_CONCAT2(s1, s2)
进行的是Token concatenation

比如:
LC_CONCAT(LC_LABEL, __LINE__);
就是比如当前行数是1234
合并成
LC_LABEL1234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那个是gcc编译器扩展的addressable labels, realview armcc好像也支持,其它编译器的不要管,不支持的。
http://gcc.gnu.org/onlinedocs/gcc/labels-as-values.html
http://www.keil.com/support/man/docs/armccref/armccref_ch03s07s12.htm
lc_label是个宏,定义为
#define lc_concat2(s1, s2) s1##s2
#define lc_concat(s1, s2) lc_concat2(s1, s2)
进行的是token concatenation
比如:
lc_concat(lc_label, __line__);
就是比如当前行数是1234
合并成
lc_label1234

谢谢了,那可以吧 LC_LABEL看成一个字符串就可以是把

网友(2012-11-21):
是Protothreads中的Swich方案的代码

__LINE__是编译器自带的宏,意思是当前的行号。

这句是记录当前行号,并为下次执行到这个任务做好标记。

等下次执行时,直接跳到case这个位置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经典

网友(2014-09-25):
也解决了我的疑问,谢谢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