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解决转弯惯性太大的问题?急求!

楼主(2010-11-14):
我们做的巡线小车用个7个红外对管检测,mega16控制,pwm波控制直流电机的速度。但是在转弯时由于一开始是直线速度很大,转弯时由于惯性会冲出赛道,我们的解决方法是用后退把冲出的小车拉回来,但是这个在转弯时控制也不是特别理想,对小车的速度还是有很大的限制。急求好的解决方法!

网友:
算法解决。不要单纯从硬件解决 不好解决。

PD控制足以。。

网友:
转弯时先减速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小车转弯会出去,我们是用倒退的方法让它回来,现在想让它出去后不倒退而是转弯,需要记忆出去全白前的传感器状态,从而好判断出去后该往哪边转。如何用程序记忆传感器状态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小车转弯会出去,我们是用倒退的方法让它回来,现在想让它出去后不倒退而是转弯,需要记忆出去全白前的传感器状态,从而好判断出去后该往哪边转。如何用程序记忆传感器状态呢?

回复 网友C:

小车转弯会出去,我们是用倒退的方法让它回来,现在想让它出去后不倒退而是转弯,需要记忆出去全白前的传感器状态,从而好判断出去后该往哪边转。如何用程序记忆传感器状态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