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了一些SDRAM控制代码,状态机看得真累,搞不清为何要那样复杂贴上一段我自己写的部分(

楼主(2010-11-14):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ARITH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
entity SDRAMINTERFACE is
    Port (         clk,exreset :in STD_LOGIC;                --------clk是125MSDRAM的反相,这样相当于信号在负沿输出,靠正沿打入SDRA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e : out 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 ncs : out 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nwe : out 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 ncas : out 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nras : out 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 dqml : out 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 dqmh : out 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 ba0 : out 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 ba1 : out 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finish:        out 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gicaddr:in STD_LOGIC_VECTOR (23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     sdramaddr : out  STD_LOGIC_VECTOR (12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     sdramdata : inout  STD_LOGIC_VECTOR (15 downto 0));
end SDRAMINTERFACE;

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SDRAMINTERFACE is
        signal reset:STD_LOGIC;
        signal resetcount:integer range 0 to 30000;
begin
        control:process(reset,clk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if reset='1'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e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cs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cas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as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we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ml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mh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0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1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ramdata<="ZZZZZZZZZZZZZZZZ";
                elsif falling_edge(clk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e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resetcount i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14502=>                --no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cs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14510=>                --prechange,等待Trp 20ns=3cl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as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ncas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we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ramaddr(10)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14513=>                --autorefres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cas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we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14514=>                --nop,66ns,等待自动刷新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cas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as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       14523=>                --先保险起见,多一个时钟,发第二次的自动刷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as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cas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14524=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cas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as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14533=>                --loadmoderegist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as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cas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we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ramaddr<="0000000110111";                --全页突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14534=>                --nop,66ns,等待自动刷新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as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cas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we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others=>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这里加上SDARM控制代码,暂时略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case;
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end process control;

        resetcontrol:process(clk,exreset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if exreset='1'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finish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et<=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etcount<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resetcount<=1449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仿真时用
                elsif falling_edge(clk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resetcount<14540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etcount<=resetcount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resetcount>14500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et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finish<='0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到这边时完成了上电初始化工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end process resetcontrol;

end Behavioral;

楼主:
仿真波形

网友:
真厉害!!顶你一个

网友:
验证通过了吗?

楼主:
传个更详细的大图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高手啊,能把你qq留个不,小弟不胜感激

楼主:
更正:预充持续1个时钟,之后是两个NOP,上图代码有问题,预充持续了三个时钟,漏了NOP,是代码拷贝时忘了改

网友:
我是菜鸟,我觉得写SDRAM控制器,状态机还比较好解决,难的是速度高时的时序约束设计上。

网友(2011-07-11):
很复杂么,不觉得你的有比别人的代码特别的地方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他的代码是如C语言一样的依次运行,各种操作从头到尾一目了然,只受定时器记录的当前时刻影响;

不像状态机类型的代码,每个状态的转移受很多条件影响,各个条件和输出有复杂的交叉关系,逻辑思维不强的人,很容易看晕倒!

网友:
真正困难的地方被略去了

网友:
楼主应该是个新手,殊不知计数器本是就是个状态机。

网友(2011-10-31):
请教sdram数据存储2M数据中有10个左右异常数据,请教!小弟qq2441701360,谢谢邮箱2441701360qq.com,谢谢

网友:
有没有完整的?
没有看到刷新程序?

网友(2012-02-29):
楼主这代码跟状态机有本质区别么?我倒觉得用状态机写出来还更容易后期维护

网友(2013-08-09):
对于懂C和C++的人来说,这代码看的比较熟悉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