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# 串口文件发送问题!请高手帮忙啊!!

楼主(2010-11-14):
才开始接触C#,目前遇到问题了,想用串口发送相关文件(图型图像文件,*.H文件,*.C文件,*.HEX文件,*.BIN文件!谢谢了!请高手帮忙啊,!提点一下谢谢了!

楼主:
都不给我说啊!

网友:
你到底要问什么啊?要重头给你开始讲C#,一直讲到串口么?

.net里有个串口控件的,用起来比较方便,

网友:
实例化SerialPort类,设置端口号、波特率等参数,然后打开端口;

把整个文件装入一个BYTE型数组,调用实例化后的SerialPort的Write方法就可以了,详情请咨询MSDN

BTW: 俺也是刚学的菜鸟,说错了请指正

网友:
我给你上传一个啊。

网友:
VC#2008做的,其实我觉得VC#做起来要方便一点,VC我也做过,不过VC的程序结构没有C#这么直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,我也才学的啊!C#串口发送接收我都搞定了,现在是想发送相关文件!这怎么处理!没有找到好点的例子啊!所以有点头疼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呵呵,谢谢,这相效果我都做出来了,现在是想发送文件!比好用OPENFILEDILOG打开一个文件,然后用串口发送出去!
这个中间好像有什么转换来的,不知道怎么处理啊!所以就到这里来问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对,我开始也想用C做,不过以前没有学到好多,关键的东西没有学到,所以就不想用,最后选了用C#,做起来是方便多了,不过有很多东西不是一进半会儿就能搞定的!哎,也不好办啊!就只有到这里来找高手了!

网友:
最近也想学点上位机的编程,一直做底层,只会C,不知道学C#好上手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个人认为,好不好学都是一样的,只要自己想去学,那就没有问题的,在说了现在找资料这么方便,不出门就可以找到好多东西,学起来应该不是什么难事,不过要想学好那就不那么容易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使用OpenFileDialog打开文件后,在FileOK事件中读FileName获取文件路径,使用File.ReadAllBytes("文件路径")复制文件到BYTE型数组,然后用串口发送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几天没有来了!哎头有点晕!能能帮帮写出来啊!呵呵!有点不知道从那里入手啊!各部分间怎么操作!谢谢了!呵呵!

网友:
发送文件和数据是完全一样的

            SerialPort SendPort = new SerialPort();
            Stream PortStream = SendPort.BaseStream;
            Int32 ConstLenght = 2000;
            Int32 SendLenght;
            String FileName ="send.txt";
            FileStream SendStream = new FileStream(FileName, FileMode.Open);
            Byte[] SendArray = new Byte[ConstLenght];
            // SendStream.Read()

            while (SendStream.Position < SendStream.Length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ndLenght = SendStream.Read(SendArray, 0, ConstLenght);
                PortStream.Write(SendArray, 0, SendLenght);
            }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呵呵,满足你吧

网友:
刚写好的,希望能帮到你,写的比较烂,勉强能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呵呵,谢谢了啊!现在白天没有时间了,网都没有办法上了!只有晚上回来在看看了!真郁闷啊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主要是想发把一个数据分段发送,不然的话下位机可能处理不过来!哎没有办法就只有自己写一个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看来遇到高手帮忙了呵呵!谢谢!灰常感谢!

楼主(2010-12-24):
这么久了,还是没有搞定啊!看来有点不适合做这个哦!

网友(2011-03-02):
好受启发呀

网友(2011-09-05):
正要用到!

网友(2016-02-21):
过来学习的,多谢分享!

网友:
现在正在学C#,刚好拿来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