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D400C显示无参数块,如何解决?

楼主(2010-11-14):
PLC掉电后重新上电,组态的TD400C显示无参数块,预设的按键功能均无效。有时甚至下载程序后,没掉电的情况下就直接显示无参数块。另外,如何设置文本显示中插入的PLC数据的初始值。
请高手赐教!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td400c的默认的参数块地址为VB0开始的。如果和你的向导产生的数据地址不一致就会出现这个错误,你可以在屏上改它的地址。另外你的程序中用的VB也不能和向导产生的数据有冲突。

网友:
如何设置文本显示中插入的PLC数据的初始值。
--在向导中,添加屏幕、插入PLC数据,设置地址(vb*\vw*\vd*)、是否有符号数、小数位等,是否允许用户编辑,

网友:
牛人老大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比如我插入一个PLC数据VW0,下载程序后运行,TD400C显示该处内容是一个很随意的数值25645,而我想让VW0处值是我可以预置的值100,这个怎么实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