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Mega168做电调,定时器不够用啊?

楼主(2010-11-14):
我在德国人电调程序的基础上,加上换相延时,需要定时器,发现少了,怎么样办啊,我的做法如下:

  1:Timer0做系统定时器用,MS秒级中断

  2:Timer1和 Timer2工作于相位修正模式,也就是说,它们提供PWM输出

3:我想在比较中断中加入换相延时测量,现在没有定时器可用了,怎么办啊

各位高手,请给我帮忙,万分感谢!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没人响应
有请大佬们提供给我一个方案,或者告诉我一个网址,能找到这个问题
的解决方案啊(在德国人的程序上加上换向延时)

网友:
定时器可以多用,只要定义好独立的变量就相互不干扰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To 2楼:
   我总共只有三个定时器(T0,T1,T2),T0是毫秒级定时器,我现在要的是微秒级定时器
   ,T1和T2工作于PWM模式,因为过零比较中断是微秒级,现在要加上换向延时,我确实不知
    如何操作这个定时器了,现在只有T0,T1和T2的比较中断了,

   大佬们,能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德国人的程序加上换相延时的程序吗?

  感谢!感谢!

网友:
同问,哪位高手解答下。

网友:
产生三路PWM 一个定时器就行了。 可以产生一路PWM外加电路"线与" ;也可以让溢出中断和比较匹配中断,关断和打开产生PWM的端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