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较可靠的办法判断是主板坏还是BIOS内容被破坏?

楼主(2010-11-14):
一台MCP73集成主板的电脑坏了,开机后电源灯亮,5V12V电压测下来都正常,就是主机没任何反应,喇叭不响,硬盘灯不亮,没显示输出,CPU风扇倒是在转,初步判断是主板坏,但是又怕是BIOS被破坏,现在无法准确判断,请问有何比较可靠的办法判断是不是主板损坏,还是BIOS被冲掉,还是CPU损坏?

网友:
使用主板诊断卡还是比较简单的,大约花费15元。

楼主:
主板诊断卡我试过,代码一直停在62上面,比较悲剧的是说明书上面62代码有3个意思,分别对应Award BIOS(开始用中断19H进行系统引导)、AMI BIOS(通过DMA #1基本寄存器的测试,即将进行DMA #2寄存器的测试)、Phoenix BIOS(测试扩展内存地址线),而我的机器是Phoenix-Award BIOS,不知道是第1种还是第3种。另外内存条我拆下和装上都试过,代码都是停在62上面。

楼主:
上电后,诊断卡的代码不是跳动的,是固定在62上面。

楼主:
新买的主板(MCP7A芯片组)已经换上,电脑可以用了,其他的配件都没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