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难题了,省成本,老板要把热敏打印驱动板做到系统主板里面....

楼主(2010-11-14):
哪位有热敏微打的驱动板资料可参考?

本来此项目完工了,但是成本太高,老板想系统直接驱动热敏微打机芯(约RMB 60元)。
量大产品,竞争剧烈,没办法。

一个完整微打价格在200左右。

网友:
你说说你要什么功能

网友:
换成机芯貌似节省了200-60=140块钱,但是需要另外研发可靠的驱动板,材料,人力及时间成本估计也差不多了

网友:
没啥啊,GPIO驱动就好了,当然加热控制最好用硬件做,安全一些。还有过热保护,黑标检测等。有些还有切刀控制,不过看60块的成本,应该是不带切刀的。
软件上解析点阵字库啥的,一般支持个16位、24位就差不多了。图形方式当然更简单。

网友:
刚做一个9针 打印驱动

楼主:
你说说你要什么功能
----------没啥特别的功能,无非就是和超市那种,打汉字英文和图形。
现在能找到的资料不多。如果各位有类似的源码,可以付费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加我们群吧,我认识位朋友,他熟悉这个。好像要高速移位寄存器和存储字库的大Flash。

网友:
很容易啊。r_mdyj@126.com 有条件提供源码及原理图及相应技术支持。

网友:
热敏打印机的硬件控制还是比较简单的,软件上想做成熟就比较难了
我们原来的设计中速度只能跑到40mm/s,后来做了优化才可以跑到70mm左右
在SEP4020的SDK中提供基本的热敏打印驱动,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:
你们老板DSD(大傻蛋)一枚。

网友:
用cortex m3做还不错

网友:
我们有现成的M3方案哦 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

因为TI给了我们非常好的M3的价格

我的mail地址

avrvsarm@163.com

网友:
我有成熟的方案80mm的打印头速度能达到200mm/s以上,216mm的打印头速度数100mm/s以上,有过热保护,黑标检测,热历史控制等算法
yygymmq@126.com

楼主:
DSD才是聪明人...
晚些跟各位联系

网友:
我也个楼主有同样的问题,希望坛子有人发点资料.

网友:
要做出来不难,做好了就难了。
举个例子,在做EPSON150驱动时,很简单,针的驱动用8050达林顿。还有成品上的类2003驱动的。
可是象这种手持设备这样做根本是不成。
当然最终做到驱动电压5V出针时500US可清析打印。手册要求600-2500US。
大部分的东西不是问来的,只有亲自去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才较好解决问题,并且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才能解决。

网友:
前几天看到周立功也做热敏打印驱动了

网友:
这个东西要是做来玩玩,那是相当简单,要是当产品用,要考虑的太多了,要是150mm/s以上的速度时你要是有打印内容较多的时候,后面的就没法看了,为什么呢?打印头散热不够了,一直很热后面的就会变的很黑,要想打印均匀就要有热历史控制,这个参数是要调的(每家的打印头不一样),别外还有高低温补偿,也比较麻烦,电机的控制也是关键的地方,要保证在不同负载下能匀速转动(一般在纸的时候纸卷是间歇性动的)。这方面的资料是有的,但都是公司里保密的东西,大家都是靠这些技术吃饭的,谁能公开呀。

网友(2012-04-22):
   我这里也有成熟的方案了,价格太便宜了。QQ:4992-093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