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03硅橡胶 怎么去除?

楼主(2010-11-15):
我们的产品 有一批 需要修改
不过已经被涂了703硅橡胶

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除掉它?

网友:
热风枪吹软再弄开试试,我吹过环氧树脂,可行。

网友:
热风枪吹效果不好,703韧性比较大。也在发愁同样的事情。

网友:
用老式的刮胡须刀片,很薄的那种,一点点的边撬边往里插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说说清楚怎么回事,最好上图,这样大家才能帮你。

是用来粘散热片的吧?

网友:
酒精。
相同方法可去除热熔胶。

网友:
硅橡胶好像不容酒精

网友:
用一点汽油或者煤油试试,可以溶解树脂橡胶之类的。

网友:
高标号汽油可以试试,当然最好是航空汽油。

网友:
90号的就可以了,

网友:
融是不会溶于酒精,但遇酒精后,硅橡胶和被粘物体间会脱离开。倒上酒精,等个1分钟,用东西撬一下就弄掉了

网友:
下次再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