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mega16L-8AU和ATmega16A-AU是完全通用的吗?

楼主(2010-11-15):
以前公司有个产品是用ATmega16L-8AU,外包给外面的人做的。现在好像买不到ATmega16L-8AU,只有ATmega16A-AU。想问一下。这两个ARV是可以直接通用的吗?我对AVR了解不多。

网友:
是把,我的mega32也类似

网友:
可以的,16AU的更好一点,晶振可以更快。

网友:
新的IC没有带L和不带L,8AU和16AU之分。

楼主:
8AU和16AU这个回复【3楼】wzyllgx
新的ic没有带l和不带l,8au和16au之分。

8au和16au又有什么区别呢?

网友:
8au 的最高时钟是8MHz 工作电压2.7-5.5V

16au 的最高时钟是16MHz 工作电压4.5-5.5V

新版带A的即可以当8au用也能当16au用

网友(2015-03-18):
这两款IC其他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吗?请问大侠有没有这个IC的一些范例,给予学习参考,另外请问一下这颗IC可不可以直接用USB做下载,像M8那样当USBasp功能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