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浮子的倾斜和抖动问题,请教各位大侠

楼主(2010-11-15):
我也开发了一个下推式的磁悬浮系统,现在的问题是,浮子不能长久悬浮,主要是竖直方向的抖动逐渐加剧导致浮子飘出可控区域导致的,另外当浮子在悬浮状态时,浮子是固定向一个方向倾斜的(应该和浮子结构无关),请教各位,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,你们是如何解决的,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,谢谢!

网友(2010-12-30):
hzwl2007 碰到过。结论好像是放大倍数太大导致。

网友(2012-03-26):
上下运动不重新调PID的话只需在浮子下方放置和浮子差不多大小的铝片或铜片,作阻尼用,效果很好。倾斜应该是磁场不均匀,底座磁铁或浮子都有可能,或线圈磁场不一样,或磁铁没在正中心,稳态情况下线圈有直流电造成的。(不要说我是算命先生,几头堵,确实都有可能的)

网友(2014-05-10):
最好从理论上去分析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