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将春风电源 取样部分先贴片化,给大家找点乐趣,

楼主(2010-11-15):
这个是顶层,有点乱。不知道这样布有好处没 (原文件名:春风数控电源取样.jpg)

这个是底图,大面积地,不知道有没有好处,这样做。 (原文件名:春风数控电源取样 下.jpg)

这个是春风电源的丝印图,标号也是对的上的,元件都是1206的,我问过了1206的元件精度我们这只有百一的,在高的没有了。休息日没事瞎画 (原文件名:春风数控电源取样 丝印.jpg)
没贴过图,,不知道能不能整上
通过这几个图也是向大家请教,贴片方法做电源是不是不算太好。最后先向春风大哥学习做人的态度,在向春风大哥学习技术。尊敬中....

网友:
贴片的不好焊接,高精度低温漂的不好买。

楼主:
谢谢春风大哥来指教。贴片是不好焊的,由其是所有焊点反光一致就更不容易了,看来唯一好处是体积就是可以小巧化了。
还有。我是做ID的,可以将春风电源只有通过刷卡才可以使用。。呵呵。画蛇添足的功能

网友:
我现在贴片优先用0603的。digikey上有25ppm的0603电阻。

网友:
25ppm  0805/0603的电阻,零买比较难,,按盘为单位,除非做产品,个人吃不消(有钱的例外)

楼主:
做电源用1206的不是会好点吗。。。4分之1W心里总是要踏实些吧  0805 的才8分之1W  0603的就更小了,16分之1W,,不过可真小
还有个人感觉焊贴片省事。还快,,不用插件,更不用剪腿,呵呵

网友:
用贴片确实不错!

楼主:
还在进行中,,我会尽最大力完成贴片完成做品,,到给大家分享下。(不是全都贴片,而是能贴片的贴片,比如那个大R42电阻,我就没法了,低温漂,高精度,大功率的找这样贴片电阻会要我命的)

网友:
我也是赞成做贴片的,最好是0805。关键部位的电阻可以设计直插,最好设计成双封装,以便选择AE塑料块或者更高级的AE金封。小电解电容可以设计成贴片,使用小型钽电容。IC也可以设计成贴片的。显示板的按键部分最好单独做个接插件接口,方便自行设计按键排列。最后建议把高发热的元件设计到PCB的边沿,以便于散热系统的设计和整机安装的布局。

网友:
金属箔也就是块电阻,多以方型块的方式出现因此得名,是新一代的优于线绕的电阻,代表厂家为威世(Vishay)。
温度系数一般都在5ppm/C以下,老化保证<25ppm。
由于是采用Evanohm金属箔、因此性能优异、噪音也非常低。用类似IC制作的光刻工艺和良好的封装技术,使得分布电容、串联电感等参数都很理想,其它特性也非常优秀。

前两张是塑料块电阻的外观图,后一个是封装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大材小用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金属箔也就是块电阻,多以方型块的方式出现因此得名,是新一代的优于线绕的电阻,代表厂家为威世(vishay)。
温度系数一般都在5ppm/c以下,老化保证<25ppm。
由于是采用evanohm金属箔、因此性能优异、噪音也非常低。用类似ic制作的光刻工艺和良好的封装技术,使得分布电容、串联电感等参数都很理想,其它特性也非常优秀。

引用图片

(......

典型的发烧友,设计电路又不是拼器件

网友(2011-03-06):
回复 网友B:

呵呵,我已将80%元件改为贴片,到时候发来看看,
声明:纯属DIY

网友(2011-05-06):
贴片是个好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