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于堆栈指针初始化和溢出的问题

楼主(2010-11-15):
程序发生堆栈溢出,这次不是因为中断过多,我就把MSP430建立工程之处的那个程序烧进去了,就这个:

#include "io430.h"

int main( void )
{
  //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
  while(1);
}

产生的结果是;
Sun Nov 14 11:10:09 2010: The stack 'Stack' is filled to 97% (78 bytes used out of 80).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.%
Sun Nov 14 11:10:09 2010: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'Stack' (currently Memory:0x27E)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(Memory:0x2B0 to Memory:0x300)

从第二句看,程序一开始堆栈指针就没在正确的地方,并且每次写入程序后指向的地方都不同,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啊?

网友:
电压不够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也同样遇到此问题,请哪位帮忙更细致的讲解下,谢谢